关于曲柄摇杆的结构计算

楼主(2015-08-13):
如图,在做完等腰三角形以后,为何要做C2p那条垂线,求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做C2P和C1P是为了求出P点啊,然后画圆从而求出A点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有个前提,已知θ但不知道a点在哪。圆上一点,到圆上另外两点的夹角是不变的。利用这个原理找到该圆,也就是a点轨迹。垂直以后更好找,圆心是PC1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