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工件横向振纹有哪些原因呢?

楼主(2015-08-13):
谢谢,一直解决不了啊。

网友A:
这初级磨工教材上都有,上面列了纵向波纹,横向螺旋纹,能对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初级磨工教材上都有,上面列了纵向波纹,横向螺旋纹,能对上吗

主轴与轴瓦之间间隙过大,沙轮动平衡不好,沙轮进退轨道上的滚柱有问题了,还平磨床水平不好,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9-04-11):
什么材质工件?不锈钢?轴承钢还是N钢?机床没问题就是工件与砂轮轴速度不匹配的问题,或者是砂轮粒度太大。

网友(2019-05-27):
首先是砂轮高速旋转时振动过大,砂轮如果没有经过动平衡会产生很大的振动,或是经过砂轮平衡架静平衡,达不到要求高转速的要求。另方面就是电机卡盘(皮带轮处)的振动大,电机处没有调动平衡或是松动,同样会影响砂轮磨削加工的精度。方便加253748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