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带轮加工工艺

楼主(2015-08-13):
外圆最大直径为340mm的轮,轮求轴心不可偏的太离谱,有什么加工方法能满足节省成本又不会偏心的方法或方案?最主要的还是怕做出来轴心会偏很多

网友A:
得看完图纸才有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完图纸才有方案

没有图纸啊,就是340mm那么大的轮子,用什么结构、加工方式节省又不偏心,焊接还是

网友:
一般都用铸铁件,机械零件设计手册里有的。

网友:
钢板,冲压,铆合。

网友B:
铸件可以节省较多的加工时间,如果没有铸件,就用铁饼直接车,一次装夹加工完不就能保证不偏心了吗
焊接也可以,焊完再一次加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件可以节省较多的加工时间,如果没有铸件,就用铁饼直接车,一次装夹加工完不就能保证不偏心了吗
焊接也 ...

好,谢谢

网友:
一次加工到位

网友:
我们这大皮带轮基本上采用焊接:340厚壁无缝钢管+钢板+圆钢。
尽量减少装夹次数,能保证同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