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装配体相关问题,望大家一起探讨解决

楼主(2015-08-13):
1.装配体画好关闭,再打开时,有时会提示各种各样的错误形式,再次打开或多次关闭打开之后,错误消失。
(查找它系统给提示的错误,根本找不到。修改没有依旧有错误。)
T: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这类问题么?或者出现这种错误的本源在哪里?

2.关于装配体中属性的问题:柔性和轻化可不可以共存。(我试过结果。。。SolidWorks重新启动了)
装配体中我们由若干个小装配体组成,而这些装配体之间可能存在相对的运动关系问题,如果我们采用柔性装配,软件占用内存太多,反应迟缓,而且每次打开都要把轻化的选项取消。
T:大家有什么好方法?(附:以前查过相关资料,有朋友给的意见是把有相对运动的部件零部件上有,总装配上也有)大家的意见那?

3.在装配体中,我们把零部件装配好,可是我们想把部分零部件单独的做成一个小的装配体,再装进来。
T:能不能在不需要重新装配的情况下,提取这些想单独做成小装配体的零部件?

4.在装配体中,我们用到螺钉弹垫平垫他们一起使用,在不建小装配体的前提下(也没必要),能不能连他们的配合关系一起复制,即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装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应该你用 “多实体”(下载的STEP转过来的标准件)的面去配合了  。

网友B:
第三个问题:SolidWorks里面右击单个零件,不是有一个选项叫再此生成新的子装配体,让后把其他的单个零件直接拖进去就可以了,是比较方便的,只是有些配合会失去,再重新配合就可以了
第四个问题: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你可把这些螺钉弹垫平垫做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件,做标准件花的时间实在太多了,而且很麻烦,我建议你装好一个螺钉弹垫平垫的时候,其他的用草图驱动整列来完成,这样省体积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问题:SolidWorks里面右击单个零件,不是有一个选项叫再此生成新的子装配体,让后把其他的单个零件直 ...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刚刚试了一下,很好用,也做出来了,不过有一个问题是,我里边涉及到了一下圆形阵列的零部件,那些不能转换到子装配体中去,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问题:SolidWorks里面右击单个零件,不是有一个选项叫再此生成新的子装配体,让后把其他的单个零件直 ...

对于第四个问题,草图驱动整列,是什么意思???能详细点么。。。还是您所说的就是阵列。。。如果是的话,可是螺钉什么可能在不同的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应该你用 “多实体”(下载的STEP转过来的标准件)的面去配合了  。

???您说具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刚刚试了一下,很好用,也做出来了,不过有一个问题是,我里边涉及到了一下圆形阵列的 ...

对的,只有零件能转换到子装配体里面去,你说的圆周整列属于特征了,是没法转换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第四个问题,草图驱动整列,是什么意思???能详细点么。。。还是您所说的就是阵列。。。如果是的话 ...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孔是由同一个草图画出来的,是可以用草图整列,这种整列是属于特征的范畴,如果你的孔是不同草图画的,就没法用了!  你说的情况其实最好的方式是自己做一个标准件库,但是自己做这个东西难度蛮大的,如果空余时间不多的话,还是不建议做!

网友C:
草图阵列,草图驱动的特征阵列,草图驱动的零部件阵列,字数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
solidworks各版本的功能大不一样,所以楼主还是要说明自己所用版本才好。

网友:
经常遇到第一个问题,经常是关闭软件前装配体配合好好的,再次打开的时候配合的参考全部都丢失了。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草图阵列,草图驱动的特征阵列,草图驱动的零部件阵列,字数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
solidworks各版本的功 ...

我的是2010版,64位

网友(2017-08-04):
第一个问题也经常遇到,有时候重新打开就好了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