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里面的是啥东东,国产有卖的么?求助

楼主(2015-08-13):
各位大侠,有谁用过图片里面的是啥东东,国产有卖的么?

网友A:
同2楼,像气缸。上面有标示,能深入看下吗?

网友:
柱塞缸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柱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

感觉也像。为什么带根线呢?是随时停的那种么?国产也没见这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2楼,像气缸。上面有标示,能深入看下吗?

上面的英文看不清。威廉姆斯保健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也像。为什么带根线呢?是随时停的那种么?国产也没见这种形式。

难道是感应行程的装置?纯属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感应行程的装置?纯属猜测

应该是随时停气弹簧的一种。只是没见到国产有做这种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