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具显微镜的同轴调节手轮

楼主(2015-08-13):
    各位老大好,现在我在做一个手动工显机构,由于知识有限,遇到了同轴行星手轮机构原理的问题了,其大致形状如图二,用在图一使显微镜整体上升及下降。
(图中所示仅为示意图)
工作要求:
1,微调:1~2um
2,采用齿轮齿条的形式进行整体升降
    各位大大能不能帮忙设计一下,另外帮忙确定其模数,初步定为0.5模

整体预览

整体预览

同轴粗细调节手轮

同轴粗细调节手轮

网友A:
齿轮结构可以达到精度要求吗?坐等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结构可以达到精度要求吗?坐等大侠

其实,我们有一台日本的现成的工显,用的就是直齿轮齿条,手轮应该就是行星轮。但是对行星轮了解的不多,所以才有上面的困扰

网友B:
可以参考测量工具的结构。

网友C:
图上看不出你如何锁紧?锁紧机构造成的位移要远远大于你的微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上看不出你如何锁紧?锁紧机构造成的位移要远远大于你的微调量。

这个不锁紧的,拧到哪里停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看不出你如何锁紧?锁紧机构造成的位移要远远大于你的微调量。

手轮内测有一调压环,螺纹结构,其锁紧是靠旋紧调压环使它与中间支架间的压力增大,进而增加相互间的摩擦力达到悬停的目的

图中白色部分,可向内旋紧

图中白色部分,可向内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测量工具的结构。

嗯,谢谢,但是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2021-02-21):
楼主,你这微调手轮可以分享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