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圆弧卡簧槽数控刀片

楼主(2015-08-13):
请教
我要加工如下图所示模具,我在淘宝找到这个,普菲特三头圆弧卡簧槽数控刀片TGF32R150R0.75 槽宽1.5圆弧0.75,这个刀片如何,另外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点评):
请帮帮忙呵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用高速钢拿线切割隔出来

网友(点评):
这样做光洁度和精度不好控制

网友:
不了解你的刀片是什么样子的。
  这么小,估计一把刀直接干下来的概率不大,当然,软金属可能用一个刀片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刀片在网上定了圆弧刀,好不好用一试才知

网友:
只要做槽刀的应该都有1.5的圆头槽刀片,随便找。

网友:
你可以找下螺纹刀片,看情况,也可以用T型刀

网友(2016-08-14):
你可能要用非标刀,那个突起处有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