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圆形阵列 求助!!

楼主(2015-08-13):
由如图所示包覆实体
想用圆形阵列做成如下效果
结果给我以下警告
求大仙指教,一晚上没整成,几近崩溃,小弟在此献上膝盖了!

网友:
选择实体

网友A:
选特征,建个基准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特征,建个基准轴

是这样吗?怎么还是不行?

网友B:
还有可能是合并结果、合并几何体等都点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是合并结果、合并几何体等都点一点试试

额,您说的有一点笼统,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圆形矩阵属性栏下面有“合并结果”“合并切口”等,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合并结果”前的小方框里打钩好像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不一定准确

网友C:
阵属性栏下面有“合并结果”“合并切口”等,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合并结果”前的小方框里打钩好像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D:
提示已经说明,包覆不能用于圆周阵列

网友E:
你的目的是为了去除材料,我很好奇你为啥不用切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已经说明,包覆不能用于圆周阵列

我用切除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目的是为了去除材料,我很好奇你为啥不用切除呢?

恩,我也用了切除,还是无法阵列,好在要切的孔不多,做了3个基准面,切了3次。
但是对这种   圆柱壁的切除没办法阵列  的问题还是不甘心啊,万一以后做十几几十个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用了切除,还是无法阵列,好在要切的孔不多,做了3个基准面,切了3次。
但是对这种   圆柱壁的切 ...

这种不需要建基准面的,直接往上切除就行了啊,切除特征阵列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形矩阵属性栏下面有“合并结果”“合并切口”等,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合并结果”前的小方框里打 ...

能否发一张截图,我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
对,就是边界切除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阵属性栏下面有“合并结果”“合并切口”等,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合并结果”前的小方框里打钩好像 ...

能否发一张截图,我没有找到您说的“合并切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切除也一样的。

切除的草图,阵列时不互相干涉就可以了

网友:
包覆下面有个要阵列的面,不要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示已经说明,包覆不能用于圆周阵列

可以的file:///C:\Users\Li\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99525409\QQ\WinTemp\RichOle\]ZA6)$9%EY($)$2T%WX2V7C.png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用了切除,还是无法阵列,好在要切的孔不多,做了3个基准面,切了3次。
但是对这种   圆柱壁的切 ...

简单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