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公差比较小的数据,使其CPK满足要求?请教

楼主(2015-08-13):
求助,请教高手,如何调整公差比较小的数据,使其CPK满足要求,≥1.33.
客户有时候经常要求我们提交PPAP资料,其中需要提交某些尺寸的工程过程能力,即cpk。对于,有些公差比较的尺寸,比较好调整,但是,有些公差本身比较小的尺寸,比如公差为0/-0.005,相对比较难以调整。
比如,要求轴径∮3.175 0/-0.005,即3.170---3.175为合格尺寸,测量工具为杠杆千分尺,,只能读取三位小数。客户要求提交的文件CPK≥1.33.ppK≥1.67.我数据调整了很久,就是调整不到客户要求的范围。
请教高手,对于本身公差就比较小(0--0.005)的尺寸,如何调整尺寸,使其工程能力能满足要求。

对于调整此类的数据,有哪些方法没,可以快速的切入。将数据调整好。
补充:我司做过程能力,一般选25组,每组4个数据。每一组分别计算组均值,组极差,最终组成一张X-R控制图以及相应的过程能力指数。

网友A:
首先量具就有问题,一般按1/10原则选量具,用气动量仪应该可以。另外就是MSA做了么?如果量具没问题,加工一致性也能达到的话,就可以达到1.33.
楼主说的调整,不知道是如何调整的?
加工方式如何?如果是普通的外圆磨床,还是比较难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量具就有问题,一般按1/10原则选量具,用气动量仪应该可以。另外就是MSA做了么?如果量具没问题,加工一 ...

你好,不用考虑那么多,就是在3.170-3.175之间,选取100个数据,一共25组,每组4个数据即可,不用考虑生产设备能力,只要数据中包含3.171,3.172.3.173.3.174即可。

网友:
minitab有自动生成数据的功能,你可以查一下
对于数据造假,不提倡,不鼓励,哈哈
如果测量设备能达到的话,取小数点后四位是否更好些:3.1725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CPK想达到1.33,数据必须集中在公差的1/2之内,如3.1715-3.173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