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的游隙,请教

楼主(2015-08-13):
想问问大家,对于深沟球轴承的游隙,我什么时候用游隙数值大的,什么时候用游隙数值小的?希望能多多解释,谢谢...

网友A:
论坛里介绍的已经很多了,可以查查看。印象会更深刻一点。
游隙主要是考虑工作温度变化后的情况。如果游隙选小了,在高温下内圈膨胀后,游隙会进一步减小,不能形成润滑油膜,温度进一步上升,恶性循环后轴承抱死烧毁。游隙选大了会造成震动和冲击,噪音也升高。不过只要不是大的离谱,一般不会有问题。可以参阅轴承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介绍的已经很多了,可以查查看。印象会更深刻一点。
游隙主要是考虑工作温度变化后的情况。如果游隙 ...

谢谢,大侠。

网友B:
还要考虑配合,过盈配合会减小游隙。
主要就是两点---温差与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考虑配合,过盈配合会减小游隙。
主要就是两点---温差与配合。

高速或是重载用的游隙是大还是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要考虑配合,过盈配合会减小游隙。
主要就是两点---温差与配合。

重载时要看内圈转还是外圈转,哪个圈转,哪个配合要紧一些,具体过盈量还要考虑内圈或外圈的尺寸大小,实际上在选配合时就有这个尺寸因素。一般教科书上或轴承手册上都有选择参考。游隙的选择还是要根据pascal大侠说的两点---温升和配合。
如果只是高速,游隙可以选小一些。只要能控制住温升就好了。但轴承精度选择时要注意。如果只是重载,转速如果不是很高的话,游隙可以适当大一些,特别是在高温情况下,游隙不能小,要把过盈量刨除后再预留间隙。高速重载下,有些地方选滑动轴承可能会好一些。对于滚动轴承的要求会比较高,一般要和轴承厂商交流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或是重载用的游隙是大还是小?

高速重载 游隙相对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载时要看内圈转还是外圈转,哪个圈转,哪个配合要紧一些,具体过盈量还要考虑内圈或外圈的尺寸大小, ...

非常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载时要看内圈转还是外圈转,哪个圈转,哪个配合要紧一些,具体过盈量还要考虑内圈或外圈的尺寸大小, ...

你这上面说“轴承精度要注意”你的意思是不是在高速轻载时要选择P2,P4这样的高精度的,并且选择C1/C2/C0这样小间隙的轴承,?而低速重载时主要考虑游隙,要选择C3/C4/C5这样大游隙的并且选择P5/P6/P0这样低精度的轴承?

我还有个问题:你说的高速,速度是多高?1000转/min?      你能不能告诉我低速,中速,高速,的转速范围?谢谢

网友:
速度的范围划分我也不是很明确。不过我认为3000rpm以下应该算低速,高速的话感觉得7000rpm以上(不对轻拍),轴承精度没有必要非常高,够用即可。除非是机床类要求加工精度高的地方,再就是上万转的磨头类的(这方面害怕伏枥老师是高手,你可以专门请教害怕伏枥老师)另外高速下与轴承配合的轴颈轴肩的几何尺寸与形状的精度也要提高,有些需要和轴承研配。否则轴承精度再提高也没有意义。您说的低速情况下的选择是可行的。低速下,比如1000rpm,如果使用温度不高,普通级游隙就行了,稍大一点也可以。这需要积累一点经验,经常看一些轴承配合的各种图纸设计,有了积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上面说“轴承精度要注意”你的意思是不是在高速轻载时要选择P2,P4这样的高精度的,并且选择C1/C2/C0这 ...

速度的划分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3000rpm以下应该属于低速,7000rpm以上可以算高速?还请高人指点。高速情况下轴承精度也没有必要非常高,够用即可,除非是加工精度要求高的机床类(此时一般不用深沟球了)或者是万转级的磨头(这方面害怕伏枥老师是高手,你可以专门请教害怕伏枥老师)另外,与高精度轴承配合的轴颈和轴肩的几何尺寸和形状公差都要提高,有些地方需要和轴承配研,比如刚说的磨头类的。不然轴承精度再高也没有意义。您说的低速下的选择是可行的,如果使用温度不高,普通级的精度就够了。可以参考一下电动机的轴承与轴颈配合。平时可以多研究一些轴承配合的设计图纸,有了积累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