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缺陷分析,请教

楼主(2015-08-13):
铸造方面的知识懂的较少,对于铸造缺陷分析有点着力;下图是设计的毛坯铸件(外协)发现裂纹(经过磁粉探伤后 )及缩孔等,我想知道在铸造过程中是什么原因导致及该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这类情况发生

网友A:
铝合金铸件么?好像那个位置是浇口,壁厚,补锁措施,液体温度,成分====,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铸件么?好像那个位置是浇口,壁厚,补锁措施,液体温度,成分====,太复杂。

球墨铸铁!

网友:
球墨铸铁易产生缩孔,只看了表面缺陷,不知道你零件和浇注系统的结构,所以如果不改善变零件和浇注系统的话,就想法冒口补缩和定向凝固吧。

网友(2017-11-08):
球墨铸铁不了解…………学习……

网友(2020-11-19):
第一张图 看的不清楚,第二张图应该是砂眼或者渣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