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迈迪2014在solidworks2014中生不成指定轴承

楼主(2015-08-14):
这两天在学习solidworks2014,装的是win7,32位系统,迈迪是试用的,昨天需要个轴承GB/T276-94深沟球轴承6007-2RS,内径35mm,外径62mm,在迈迪里也找到了,可一生成后,尺寸永远不是想要的那个,可到草图里,那尺寸似乎又是的,疑问,求助

自己家里的电脑是win7,64位,迈迪6.0,没破解,试用,没有6007-2RS,有6007-2RZ,生成的尺寸倒是标准的,

网友:
一切正常。

楼主:
是啊,我自己家里的机器也是行的啊

网友A:
SolidWorks没有标准件库吗?为什么要用第三方?我用的Inventor,标准件的话都是从资源中心倒入,挺方便的,SolidWorks不是太懂。

网友(点评):
有toolbox,原生的。但想正常使用,需要把toolbox单独安装到一个服务器上,局域网所有solidworks用户使用标准件时直接从服务器上引用,这是欧美范,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而迈迪那是中国制造,符合国情

网友:
一样一样的~ 估计盗版 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没有标准件库吗?为什么要用第三方?我用的Inventor,标准件的话都是从资源中心倒入,挺方便的, ...

toolbox是solidworks官方自己研发的,但未必适合世界各国,所以各国本地代理商都开发出适合本国的标准件库,比如意大利的igsworks,中国的迈迪三维工具集,新迪的在线资源库,法国的elecworks在线电器库,德国的外协件选型软件等等。
迈迪的前身是FNT 法恩特,它建立标准件的特点是生成单独的标准件模型,把保存标准件的方式交给用户,这一点国内现状,国内什么现状,建立内部局域网的小公司很少。购买软件的意识也很淡薄,所以才有了迈迪的无限期试用,少部分功能限制这一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olbox是solidworks官方自己研发的,但未必适合世界各国,所以各国本地代理商都开发出适合本国的标准件库 ...

原来如此!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SW自带的工具箱

楼主:
想来想去,还是把迈迪2014删了,把家里的6.0拷过来装,但是装上后,就不生成零件了,怎么回事啊,

再说说迈迪网,8月13日居然也有人和我一样的问题,生不成指定尺寸的零件,但没人回答,而有人在7月份提的别的问题,到现在也没人回复,我看迈迪客服工作不行啊
再说说toolbox,国标件库全英文就不说了,生成的零件,没有哪里可选择大小,难不成我每生成一个零件还要重新进草图编辑大小,本就是不想查手册,省点时间,这样还不如自己对着手册画一个存起来,用一个画一个存一个,尺寸心里有数,绝对正确数据,毕竟平常用的也不外乎那么几种标准件

网友(2015-10-23):
我的问题跟楼主一样,以前用得好好的,前两天重装了一下系统,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搞,迈迪里我常用的就是轴承,

网友(2016-07-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2016-08-31):
一,关闭所有SOLIDWORKS的进程 (任务管理器里没有sldworks.exe在运行)
二,按windows+r 然后输入cmd 然后确认
三,输入cd (中间空格)+软件的安转路径,如:“cd D:\ruanjian3\solidworks2013\solidworks\” 然后按回车
四,输入“sldworks.exe /regserver”按回车,修复完毕(实质是一个手动给toolbox在注册表中注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