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声音太大,怎样才能使隔音效果好?

楼主(2015-08-14):
气泵(很小的气泵,用在按摩椅上的)声音太大,解决要么换气泵 要么隔音 各位知道有什么材料隔音效果比较好的,位置比较小

网友A:
隔音棉+吸音板,要不做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音棉+吸音板,要不做密封。

赞同

网友:
一楼前辈说的很实用

网友(2016-03-07):
学习了!~谢各位大侠!

网友B:
加减震装置

网友(2018-03-23):
请问一下楼主问题是否解决了??要是解决了,请留下大概的方向跟方案。。你所说的声音大主要是什么声音,打气时候的抖动声?还是气打满了还有震动的声音?目前我所了解的基本上是打气的时候的声音比较大。主要以抖动声音为主。气压饱和的时候声音是非常小的。不是这个专业,瞎说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减震装置

楼主所说的这个气泵本来都有加减震垫了。

网友(2020-06-19):
隔音+吸音+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