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气弹簧如何选型?请教

楼主(2015-08-14):
请问,大神们氮气弹簧如何选择型号啊。我现在要做一个90°翻转的门,门重约35kg,要加一个氮气弹簧,怎么选型

网友:
算出门的重心,力臂。 平行四边形把力分解下。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另外说一句:3D示意图中气弹簧的安装位置上下反了。

网友(点评):
按你提供的网址只下载了液压缓冲器的计算软件,能否将ACE气弹簧选型软件发我一份,非常感谢,邮箱:aizhi168@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感谢你的提供的选型软件。不过氮气氮化黑色的部分,是应该装在转动一边还是不动的那边,各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点评):
好一点的气弹簧,其内部会有润滑油,本体在上安装时在行程末端会有类似油压缓冲器的缓冲效果。当然,如果你用的是比较挫的另谈。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提供的选型软件。不过氮气氮化黑色的部分,是应该装在转动一边还是不动的那边,各有什么区别啊? ...

谢谢,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请问大侠这个软件怎么下载的?刚去ace官网看了,都是英文看不懂,选型软件在哪下载!

网友(点评):
www.acecontrols.com 搞不定的话找我,代理商。

网友(点评):
气弹簧的软件选型时参数需要连接ACE数据库,因此不对外。您可以提供相关参数,ACE协助选型。

网友(2015-12-16):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选型软件可不可给我一份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我QQ52105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求大侠分享一份 1054715212

网友(2016-07-22):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您好,能发发我一份ACE氮气弹簧的选型软件,多谢啊。目前急用。
邮箱:songyongchunking@163.com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找了好久了,就是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大侠能否给我一份。
小弟急用。
这个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多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大侠能否给我一份这个计算软件,多谢啊。
小弟邮箱songyongchunking@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大侠分享一份 1054715212

能发我一份,ACE氮气弹簧的选型软件吗?多谢啊。
我找了很久了,最近着急用,多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大侠分享一份 1054715212

大侠能发我一份 ACE弹簧的选型软件吗?最近着急用。多谢多谢多谢啊。
邮箱 songyongchunking@163.com

网友(2016-11-25):
也不知道楼主如今搞懂没,我现在很需要,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提供的选型软件。不过氮气氮化黑色的部分,是应该装在转动一边还是不动的那边,各有什么区别啊? ...

你好,能将氮气弹簧的选型软件分享一下吗,我的邮箱是wklwork1990@163.com

网友(2016-12-26):
楼主  ACE哪个气弹簧选型软件能否分享一下,官网上只有阻尼器的选型软件。

补充内容 (2016-12-26 13:12):
289749384@qq.com

网友(2018-05-23):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楼主,你好!能否发一份氮气弹簧的选型软件给我呢,按照你说的只能下载阻尼器的。1494347689@qq.com,谢谢!

网友(2019-01-21):
引用 网友B:
求大侠分享一份 1054715212

求分享ACE气弹簧选型软件,谢谢。51379918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能发我份吗,谢谢!dorothy08@163.com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也给我一下,979665597@qq.com

网友:
更新:目前ACE气弹簧的软件选型时,参数需要连接ACE数据库,故无法对外。楼上的兄弟们可以提供相关参数,ACE协助选型。

网友(2019-10-31):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求ACE气弹簧软件下载网址

网友(点评):
更新:目前ACE气弹簧的软件选型时,参数需要连接ACE数据库,故无法对外。楼上的兄弟们可以提供相关参数,ACE协助选型

网友(2019-12-30):
引用 网友B:
求大侠分享一份 1054715212

求大侠分享一下,164817437@qq.com,学习

网友(2020-06-14):
|ahway发表于 08-14 10:20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另外说一句:3D示意图中气弹簧的安装位置上下反了。

大侠,能否发一份ace1066464002@qq.com

网友(2020-07-31):
引用 网友B:
求大侠分享一份 1054715212

求分享,大侠,164817437@qq.com

网友(2021-04-24):
引用 网友A:
ACE有气弹簧选型软件,输入各项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产品,示例如下:

求分享,Q78446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