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链轮的连接,请教

楼主(2015-08-14):
请教个很基础的问题:

电机怎样和链轮连接?

我现在的想法是,先买一个梅花弹性联轴器装在电机轴上,再另设计一根轴,

一端固定在联轴器上,另一端固定在链轮孔上,通过键槽防止转动和紧配。

不知对不对?网上搜了好多资料都没搜到。

楼主:
附图,总感觉有点别扭

网友A:
还要联轴器干嘛!直接套在电机轴上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图,总感觉有点别扭

个人觉得这结构需要固定座,不然链条动起来不会跑偏?参考真空泵等电机带动设备。总体是没问题的。既然是链轮了,精度没那么多要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联轴器干嘛!直接套在电机轴上不就好了

电机轴是一根圆管,买回来就那样,不可能另外再加工吧?
如果直接套上去,轴会转动啊,紧配强行压进去吗?
强行压进去也不能保证不会转动,太紧又压不进去,并且怕把电机压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轴是一根圆管,买回来就那样,不可能另外再加工吧?
如果直接套上去,轴会转动啊,紧配强行压 ...

当然是车链轮内孔啊,通过键与电机轴配合,然后链轮上打紧定螺纹孔 进行轴向定位!你用的什么电机?普通Y系列三相异步电机还是什么!普通电机都会有带键槽的输出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车链轮内孔啊,通过键与电机轴配合,然后链轮上打紧定螺纹孔 进行轴向定位!你用的什么电机?普通Y ...

谢谢!已经明白了

刚接触这个,很多基础知识要补习。

网友:
直接套上去啊,有键和顶丝啊

网友:
花键连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轴是一根圆管,买回来就那样,不可能另外再加工吧?
如果直接套上去,轴会转动啊,紧配强行压 ...

可以用胀紧套装配呀

网友:
可以,必须要刚性联轴器,要是弹性联轴器,会扭麻花的。

网友:
如果是电机轴短了,可以用钢性联轴器,如果电机轴不短,就直接用键槽加机米就OK了

网友:
兄弟,你确定是电机和链轮连接还是电机减速器与链轮连接!!!

网友:
电机+皮带轮+轴承。不就是OK了

网友:
直接套在电机轴上,用螺丝盯紧就可以了

网友(2015-10-17):
都没有人提速度和扭矩么,减速机要哭了!

网友:
看电机伸出轴的长短来看用那种方法

网友:
胀紧套、平键、花键连接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