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零与公差

楼主(2015-08-14):
模具的尺寸标注是不是没有公差,全是小数点。
比如72.0,变成带公差的标注 72 上偏差0.04,下偏差为0.
是不是可以这样等同?

网友:
一般会规定,未注公差按照什么等级来执行,图纸上或者技术文件会有说明的

网友(点评):
问你72.0等同于什么,你要么说不能等同,原因有几点;要么说可以等同,原因是几条。你这回答算什么,春秋笔法

网友(点评):
"未注公差按照什么等级来执行,图纸上或者技术文件会有说明的" 楼主你看不懂这句话吗?

网友(点评):
看到这样的口气就不想回,虽然是晓得问题于答案。反正问题是别人的 ^_^

网友:
GB-T1804-2000
我们未注公差按这个执行,技术要求里写的

楼主:
你们嚷嚷着什么未注公差的,那好,才对比着看看。

用精度的f级,72±0.15,最大尺寸72.15,没错吧。
可问题来了,72.0,我要的是72.0,72.15成什么了。你们是不是把72.0当成72了。
拜托看清楚问题好吗

网友(点评):
情商真的是低的一塌糊涂

网友:
怎么连基本的礼仪都没了,不光要告诉人家结果,还要告知原因,即使自己说不清楚。回帖就是有自己论点,没论证怎么行呢。
72.0,意味着小数点后一位必须是零,但之后就无所要求,可以72.04,往上可以72.004,72.00004,72.04321,往下则71.95,71.995,71.998皆可。
但72.05不可以,71.9也不行,如果是72,则71.9就可以了。71.95
所以不是简单的等同。
72.0 不能直接套用未注公差的相关标准。

网友(点评):
。。我建议你还是改了你的这个回复的好。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似乎,无法反驳

网友(点评):
为什么72.05~72.09不可以呢?不都是72.0x吗?

网友(点评):
五入吧,不成了72.1了吗

网友(点评):
晕,这有啥五入啊!就是72.0这样写的意义在哪里,数学上就有这讲法。

网友(点评):
别的没细想不想多说,我记得有个“奇(数)进偶(数)不进”对“四舍五入”进行补充的。否则舍的占4/9入的占5/9

网友:
我不懂模具,这个图是花了几分钟在电脑里找到的,来源肯定是网络下载。所以也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图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这种自由公差处理的方法,似乎不严谨,与GB自由公差的规定有冲突。假设基本尺寸是5000,0.1的精度都超过IT0了

网友(点评):
明显不是国内的图纸

网友A:
楼主应该没有读过美国图纸。很多美国图纸的尺寸用带小数点的数字标注,尺寸的制作要求以小数点后面的位数为准。
公差这个东西是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只是在欧亚公制度量衡世界流行。
公差数字后面的真实含义是什么,诸位考虑过没有?

网友(点评):
1。算不准原则的范围补偿。2。基于概率分布的加工误差优化区间。3。设计和验收的一个基本考量。不知道这三点能否涵盖,请彭老斧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没有读过美国图纸。很多美国图纸的尺寸用带小数点的数字标注,尺寸的制作要求以小数点后面的位数为 ...

前辈学习了,请再指教指教

网友:
如果你的模具是用来冲压10个毫米厚的钢板,那么凸凹模的尺寸可以精确到mm,
如果你是冲压1mm一下的钢板,那么凸凹模的尺寸最起码也要精确到十丝,就是“72.0”了
我是这样认为的,请楼主批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没有读过美国图纸。很多美国图纸的尺寸用带小数点的数字标注,尺寸的制作要求以小数点后面的位数为 ...

就是楼上天花板兄表述的一样的吧?

网友(点评):
小数点后每一位会对应一个范围界定,也就是所谓的公差小于基数量级原则。一般鬼子会给一个通式公差,用小数点位数直接对应通式中的公差。从而使图纸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楼上天花板兄表述的一样的吧?

有道理

网友:
看回复会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一般会规定,未注公差按照什么等级来执行

网友:
没见过国外精密零件图纸,个人认为制作要求以小数点后面的位数为准

网友:
模具肯定是有公差的,按照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等级要求公差精度不一样。所有没有标准公差的模具按理都是不合格的。正确的标准的磨具应该标明执行标准,公差执行等级。  如果客户有另外要求,需合同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