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碗表面有印痕如何去除?

楼主(2015-08-14):
给位大侠: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有一款银碗材料是:PC或ABS,在银碗壁薄处只有0.9mm,表面有印痕,(整个壁厚1.7mm),请见附件,请问如何去除???谢谢!!!!

网友:
小时候见别人银簪子用绸子擦几下就光溜溜的很亮

楼主:
灯具上的反光碗

网友:
你这个塑料件是先注塑,然后在表面喷涂亮银色漆。看整个塑料件注塑出来的质量很差,这个模具精度也太差了。吧缩水减少。出现这个问题是塑料缩水的原因,注塑工艺也可适当调整,将表面的缩水降至最低,表面平滑了,喷漆后基本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我们现在是先在此处加排气溢流槽,实在不行的话,再改下浇口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按照一般的道理楼主这模具应该很好做!此处出现的痕迹很大的原因是注射过程中冷料造成的熔接痕.这与流道的设计,浇口的设计,都有关系.也与注射工艺的调整有关系.此处很薄,应该与收缩不良关系不大!

楼主:
版主分析的有道理啊 ,谢谢!!!

网友:
帖子我找到你了。。

楼主:
那你发表发表你的高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