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方米普通干水泥多少吨?

楼主(2015-08-14):
大家帮个忙,一立方米普通干水泥多少吨啊。

网友:
I服了YOU。干水泥是什么概念。

网友:
水泥密度为3.05到3.15,如果是混凝土是1.8到2.45,你自己算吧

网友:
这个你可以查一下水泥的堆积密度就行了

网友A:
NO,NO,NO,
以后社区里涉及水泥的请直接联系我~
干水泥?
流态的(气体输送过来的)密度是1.1~1.2
一般密实的,顶多就1.8。
我这个绝对权威。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NO,NO,
以后社区里涉及水泥的请直接联系我~
干水泥?

还是兄弟你的答案靠谱,这个问题没办法问了老爷子(老工程师),说框架水泥密实的1.3,不密实的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兄弟你的答案靠谱,这个问题没办法问了老爷子(老工程师),说框架水泥密实的1.3,不密实的1.2。

怎么还有“框架水泥”?第一次听说。
框架结构的建筑物用的是混凝土,除了极少数的特殊用途的,没有用纯水泥浆的。混凝土的密度一般2.5~2.8
水泥的品种一般按强度等级和主要成分分类,最常见的品种是P.C32.5水泥和P.O42.5水泥。
强度等级是抗压强度。
混凝土的等级也是按强度分类,例如C30,C35,C40。一般民用建筑用C30的,工业建筑视载荷要求按设计来。
这个也是指的28天后的抗压强度。一般28天能发挥混凝土的八、九成强度,2年甚至更久才能完全发挥。不过,混凝土的实际强度都高于标号。这个我知道的少了,只能笼统的说个方向。
混凝土的比例,有个通俗的说法,“一灰二沙三石子,多少水泥多少水”就是说水泥黄沙石子的质量比是1:2:3,水灰质量比1:1,家里盖房子用这个就错不了。由于水泥的密度较低,水灰比基本也接近体积比了。不过工程上是由实验确定的,水灰比较小。而且分批次留样。这个很严格的。
就说这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有“框架水泥”?第一次听说。
框架结构的建筑物用的是混凝土,除了极少数的特殊用途的,没有用纯 ...

看的有点蒙,反正你和我家老爷子说的差不多,就按这个来了,谢谢!

网友:
普通硅酸盐水泥的绝对密度是3.10~3.15 g/cm3
普通硅酸盐水泥的堆积密度是1800kg/m^3左右以上数据网上查的,自己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