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炮灭弧问题

楼主(2015-08-14):
看到美国马歇尔的电磁轨道炮的科学与技术一书,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提灭弧的事,那么大的电流,灭弧应该是关键的,网上一些关于轨道炮的论文都没提,到是看到英国BAE公司为美国海军设计的轨道炮用的是什么间隙放电式灭弧,不知道什么意思,怎么实现,怎么设计,有行家知道吗?谢谢

网友:
也就做过个土豆炮,有军工方面的大神吗?

网友:
电磁炮是美国人没事消遣的,实战意义不大,
一,它要核动力,驱逐舰不可能为其配置,
二,即便打到250公里,但即便理论上也解决不了对动态目标的制导问题,也就是它打不中军舰,
三,打滩头阵地,必须有绝对制空权力是才能逼近,须知022都要对他不客气了,既然取得绝对制空权,飞机用炸弹攻击滩头阵地也不差

网友:
这个论坛解决不了你的这个问题,99%的人不懂,0.00001%的人可能懂,但不会告诉你

网友:
在高电压、大电流的情况下开关是关键部件,轨道炮用的开关就是间隙放电导通的。
这种开关的两级是固定不动的,导通是靠一个触发极来触发导通的。

楼主:
电弧是产生在炮口啊,是炮弹和导轨分离的瞬间产生的呀,燃弧电流瞬间也有MA级,电压也有1000伏特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