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花键-车工请教

楼主(2015-08-15):
各位师傅,想请教下若加工如下花键(要求:滚压花键Ra3.2),(轴类零件,材料40Cr)外圆直径需要车到多大?
需要考虑哪些因素。还需要有经验的专家解答,谢谢。

网友A:
直接更改加工工艺~车工艺太麻烦了, 这都可以无屑加工出来,可以加我Q258186273 了解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写得很清楚“(要求:滚压花键Ra3.2)”,问的是滚压前车削控制尺寸。花键滚压工艺论坛已经讨论过若干次,您有什么心得,不妨也发帖说一说。

网友(点评):
老人家总是那么直接,总要给无知的人一些面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改加工工艺~车工艺太麻烦了, 这都可以无屑加工出来,可以加我Q258186273 了解

滚压???

网友(点评):
是的,楼主说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改加工工艺~车工艺太麻烦了, 这都可以无屑加工出来,可以加我Q258186273 了解

图纸显示难道不是去除材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滚压???

我这边有花键成型设备,直接旋转模锻出来的。~~~比传统工艺效率多了,不需要车料,直接无屑加工,产品强度也会有所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花键成型设备,直接旋转模锻出来的。~~~比传统工艺效率多了,不需要车料,直接无屑加工,产品强度 ...

确实 模锻确实比去除材料的性能要好

网友(点评):
小尺寸花键,不是模锻,是冷滚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花键成型设备,直接旋转模锻出来的。~~~比传统工艺效率多了,不需要车料,直接无屑加工,产品强度 ...

你们设备是冷锻还是热锻?  冷锻的话对材料有限制吧  热锻的话 锻完后还需要热处理  热处理完就会变形 还需要精加工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设备是冷锻还是热锻?  冷锻的话对材料有限制吧  热锻的话 锻完后还需要热处理  热处理完就会变形 还 ...

材料限制不大,我们主要是针对有色金属,硬质合金。钨合金都能锻打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限制不大,我们主要是针对有色金属,硬质合金。钨合金都能锻打加工

硬质合金也可以冷锻??????

网友C:
楼主首楼图纸上的花键尺寸很小,适用于冷滚压。楼主的问题是按照图纸,滚压前车削应当把工件外圆控制在什么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压???

伏枥大侠 以前回了一一个帖子  当时楼主问了一个磨削加工工艺的问题  就是利用背向力产生圆弧的  比美国的方法好的  你还记得这个帖子么 我当时有几个疑问 问您  你也没回  能帮我解惑一下么

网友(点评):
不记得哪个帖子的名字,找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首楼图纸上的花键尺寸很小,适用于冷滚压。楼主的问题是按照图纸,滚压前车削应当把工件外圆控制在什么 ...

可是明明花键那标的是去除材料加工啊  好像不是滚压吧

网友(点评):
首楼图纸给出了花键形状和尺寸,哪里标注了去除材料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明明花键那标的是去除材料加工啊  好像不是滚压吧

不要纠结图纸了,可能画错了,文字写的很清楚,滚压加工。

网友(点评):
图纸画法和尺寸标注非常正确,哪里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明明花键那标的是去除材料加工啊  好像不是滚压吧

6.3粗糙度那里啊

网友(点评):
谢谢。是我对光洁度符号标注理解有错。一直以为完整三角的符号覆盖所有加工,而有圆的符号仅表示不加工。查了GB/T131-83 、GB/T131-93和GB/T131-2006才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要纠结图纸了,可能画错了,文字写的很清楚,滚压加工。

他的意思是粗糙度那里,图纸上标的是去除材料6.3

网友(点评):
谢谢,是我对光洁度符号的标注理解有错。

网友C:
谢谢爱喝加多宝和轩辕相濡 两位社友,一个光洁度符号标注,多年来一直理解错误,今天才明白。
首楼图纸花键表面所注光洁度符号是去除材料方法的符号,正确的标注应该把三角形水平的线段除掉。
这个问题清楚了,但楼主的问题还没有答案。
按照冷滚压方法制作这个花键,滚压前车削外圆,尺寸应该控制在什么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首楼图纸上的花键尺寸很小,适用于冷滚压。楼主的问题是按照图纸,滚压前车削应当把工件外圆控制在什么 ...

看你的签名:高速公路上撞上卡车,严重吗

网友(点评):
车严重受损,任平安无事.

网友:
滚压只是改善表面度吧,我这反正忽略被加工掉的尺寸

网友(点评):
滚压"成型",不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D:
φ15.37   0/-0.10试加工后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φ15.37   0/-0.10试加工后再调整。

经过测量,车间生产的时候按直径15.5的尺寸进行加工,具体为什么是这个尺寸,车间相关人员也只是说按照经验来做的。不知道是否有真正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爱喝加多宝和轩辕相濡 两位社友,一个光洁度符号标注,多年来一直理解错误,今天才明白。
首楼图纸花键 ...

大侠 能把我问的那个疑问帮我解惑么? 那问题特别想知道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7  这个帖子 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 呼呼.....我的问题在此贴的120楼  还请您 帮我解惑  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按你的思路,工件两端支承,磁力为均匀负荷,在“临界负荷”下,工件终点扰度刚好接触磁性吸台。如果超过临界负荷,工件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工件跟电磁铁就不是线接触 而是面接触”吗?

网友(点评):
前面你提醒过材料是弹性体而非塑性体。那好,你就把超过“临界点”受力的工件看作两根两端受力的简支梁,看看需要再加上多大的吸力,能够使其“中点”再次接触吸台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 能把我问的那个疑问帮我解惑么? 那问题特别想知道                   http://www.cmiw.cn/forum.ph ...

那么说 这个吸力的选择是计算出来的? 那么我想说不同炉批的钢材 弹性系数肯定不一样的  那怕是同一种刚才!所以说计算出来的数值不具有通用性呀   而且理论跟实践还是有差别的嘛  总感觉那个临界吸力 不好掌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侠 能把我问的那个疑问帮我解惑么? 那问题特别想知道                   http://www.cmiw.cn/forum.ph ...

大侠 你说的可能接触面积过大了 按你的思路 最后力如果能达到的话(当然这个力很大很大) 其接触为工件长度的一半的一半的两倍 也就是实际跟磁力吸盘接触为工件长度的一半。  其实完全不用达到一半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是让我算 吸盘的吸力 最后算出的结果很大 现在市面完全买不到这样的磁吸盘。 可是我想说的是 只要超过那临界吸力 一点点 就会使工件跟磁吸盘变为面接触(根本不需要像你说的两个简支梁的中点跟磁吸盘接触那形成的那么大的接触面积,其实只要是面接触就不行,就达不到工件的要求,只要是面接触了 接触的那块区域加工完回弹回来也依旧是平面 不会是圆弧的)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 这个临界吸力 是怎么得出来的  我感觉是试出来的 但感觉这样又不严谨

网友(点评):
只要不发生塑性变形,两点支撑最终变为三点支撑,由于是对称的,取一半分析即可。注意,中间支撑点不会是大面积,否则变形就不连续了,就发生塑性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 你说的可能接触面积过大了 按你的思路 最后力如果能达到的话(当然这个力很大很大) 其接触为工件长 ...

真不知道 你说这些  跟我的问题 有什么联系??? 我问的是用了什么手段来确定确实是三点接触 而不是两点接触加一个面接触  我当然知道不能面接触了

网友:
是否可以根据质量守恒定律来计算滚压前所需的直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