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8.0三维图纸如何转换成dwg,二维CAD图纸多视角图纸

楼主(2015-08-15):
求助!UG8.0三维图纸如何转换成dwg,二维CAD图纸多视角图纸

网友:
为何不在UG里直接出图?

网友:
UG出工程图后将图纸另成为DWG格式

网友(2015-12-14):
咨询下如何生成工程图?

网友(2016-04-01):
我原来公司用proe的 也是三维画好后导出dwg在CAD标注尺寸的,现在ug不会用了

网友:
我记得CAD按住Shift好像可以旋转的吧

网友(2016-06-06):
UG投影生成图纸,你选哪个角度都行3 f9 q: ~* a; x$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