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pc直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5-08-15):
我想通过pc直接发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不带串口通信模块),控制步进电机启停动作;脉冲经USB端口DATA+和DATA-连接步进驱动器plus+和plus-,方向接头悬空。结果电机没有反应。情况可能如下:1)端口地址没弄对,脉冲没输出去;2)步进驱动器不接受经串口协议封装的信号。请问如何解决?谢谢。代码如下:
// pulse_emission.cpp : 定义控制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io.h>//</stdio.h>
#include <time.h>//</time.h>
#include <conio.h>//</conio.h>

//脉冲宽50ms;
const unsigned pulseWidthPlus = 50;
//脉冲槽宽50ms;
const unsigned pulseWidthMinus = 50;
//脉冲周期宽度100ms;
const unsigned pulseCycle = pulseWidthPlus + pulseWidthMinus;

void delay(clock_t nms)
{
    clock_t start;
    start = clock();
    while((clock() - start) * CLOCKS_PER_SEC / 1000 < nms);
}

void output(int *port, char polarity)
{
    int peak = 0;
    if(polarity == '+') peak = 1;
    else if(polarity == '-') peak = -1;
    *port = peak;
}

void writeWaveform(int *port,unsigned pulseWidth, unsigned cycle, char polarity)
{
    output(port,polarity);
    delay(pulseWidth);
    output(port,0);
    delay(cycle - pulseWidth);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har ch = 0,nch;
    int p = 5; // p的值端口地址(这里用内存单元表示)
    int *port = &p;
    while(1)
        {
        writeWaveform(port,pulseWidthPlus,pulseCycle,ch);
        if(kbhit())
                {
            nch = _getch();
            if(nch == 0X1B) break; // <esc> 退出</esc>
            if(nch == ch && nch != '+' && nch != '-') continue;
            if(nch == '+') printf("正在输出正脉冲。\n");
            else  printf("正在输出负脉冲。\n");
            delay(10 * pulseCycle); // 转换输出脉冲极性时,需间隔的时间
            ch = nch;
        }
    }
        return 0;
}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这里讨论不讨合适,这属于电子和软件范围,不过还是给你大概说下吧
你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usb的信号是有协议的,不是你一直发1数据,那边就一直数据脉冲为+,协议会自动加上校验码之类的。usb的数据率一般几十m,不管你怎么发数据,1m左右跳变一次少不了的,这个频率任何步进也响应不了的
要想用电脑控制,得用并口或者usb控制卡之类的

网友(点评):
学习了,觉得说的有道理,应该用单片机控制驱动器,电脑接单片机

网友B:
配个驱动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这里讨论不讨合适,这属于电子和软件范围,不过还是给你大概说下吧
你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 ...

plc很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这里讨论不讨合适,这属于电子和软件范围,不过还是给你大概说下吧
你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 ...

好深奥啊,我这种菜鸟都看不懂上面的代码

网友C:
直接肯定不能解码,建议增加CH430,说不定还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个驱动不就解决了吗

有个步进电机的驱动,但没有USB、串口模块,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肯定不能解码,建议增加CH430,说不定还有用

买了一个USB转RS232模块了!解码什么意思呀?换成9针里面两个数据针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USB转RS232模块了!解码什么意思呀?换成9针里面两个数据针头吗?

RS232的电平估计也不能用,另外你不要直接接驱动器,他会给你很多假象,根据你的描述,你的Enable能端也没接,建议你直接先看,能不能出来固定一定频率的脉冲,先在示波器上做。

网友:
直接买一个带USB的CNC控制板不就得了吗?

网友(2017-06-13):
想问下,最后您这问题解决了吗!!!还是换其他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