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通电流问题

楼主(2015-08-15):
请教个问题,用宽度80mm*厚度5mm的铜板,散热条件为在常温空气下,外面会有绝缘防护,但不是封闭,不紧贴着。请教是否能通过最大1500A电流?谢谢!这种情况下,100A以上,一平方毫米能通过多大电流呢?

网友:
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资料!

网友(点评):
电工手册上有标准的,翻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按照我们公司的设备来对比,要通过1500A的电流,你的铜排小了些,其实你可以尽量设计大些,成本不会增加太多(空间允许的话)。
不知道你是否用在焊接上?还有功率是多大?工作频率是多少?
如果铜排散自身热效果不好,还要考虑外界散热,最好的散热方式就是冷却水散热,在铜排内部做成U型回路。

网友:
大电流一般一平方毫米2个电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