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轴驱动器未准备就绪 431

楼主(2015-08-15):
(图片)

楼主:
大神都哪去了?

网友:
那就查x驱动器啊

网友:
拔线再插看下

网友:
驱动器模块坏了

网友:
我们都是关机重启彻底断电!

网友:
看驱动器几号报警,9号的话就换线,要不就是驱动器坏了

网友:
应该是线路虚接 。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估计啥也没坏,接触不良,X轴后面的电缆扭一下就行了,经常遇到这问题,清理一下刨丝拉到接头,都会报警,太垃圾!

网友:
你的件如果是经常加水加工的话, 看看伺服电机后面的航空插头有没有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