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宏力回转工作台回不到位

楼主(2015-08-15):
问题如题,系统法那科,广州宏力m -h6b,旋转工作台回到0位差3度,问同行说是复位开关,请指教

网友A:
伺服还是气动?伺服的话用的什么编码器啊

网友:
应该有热移子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还是气动?伺服的话用的什么编码器啊

用的伺服,我仔细看了下,系统,法那科

楼主:
用的伺服

楼主:
用的伺服。。。。。。。。

楼主:
原来是参数1850B值调整,原值是1000,差3度,B值调整为-1500,但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楼主(2015-09-20):
结果是调整参数1850,原来值是1000,现值为-1500把工作台下面的导向柱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