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地方怎么加工好

楼主(2015-08-15):
φ4孔最底端是SR    现在在孔是用深孔钻钻出来 的,深度留量。SR是用普通钻头磨成球型钻出来的,光洁度不好,而且 也慢。看看各位 有什么好点办法。材质SKD61,热处理前加工   。   孔0+0.05     深度0+1.0   后面图是现在深孔钻钻完后的端面的形状。

网友:
一起等高手,但我觉得你还是把材质,公差写写比较好,问题描述详细一些更容易得到别人帮助。

网友:
自己做个磨头手动搞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设计方式,能修改设计不?也许客户的设计是随便画的。

网友B:
用白钢棒端部开刃口成球状加工。另外与设计沟通,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设计方式,能修改设计不?也许客户的设计是随便画的。

设计没问题,是改不了的,这是模具型芯的冷却水孔,SR是防止高温高压的情况下断裂的。而且 很多家的图纸都是这么设计 的。另外有卖这种圆的白钢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白钢棒端部开刃口成球状加工。另外与设计沟通,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样式

设计没问题,是改不了的,这是模具型芯的冷却水孔,SR是防止高温高压的情况下断裂的。而且 很多家的图纸都是这么设计 的。另外有卖这种圆的白钢棒么

补充内容 (2015-8-28 18:44):
其实公差还真可以放放,关键是SR   切点的顺滑,

网友(点评):
你一个冷却水孔至于这么高精度要求吗

网友:
实在没招,就订做刀具,不过成本问题? 这个太深了,又细,看还有什么好办法,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
弄把加长的钻头,头部做成圆弧,钻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2把刀,一把刀钻孔,一把刀做底部的SR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求还挺高呢,切点处必须顺滑

孔径大可以最后用砂皮打磨一下,只适用于批量小的。但D4的孔要接的那么圆滑有困难,或者考虑直接上球头的硬质合金内冷钻。看你的图纸应该上的是枪钻。D4的孔底部检验都没法检验,我们用的内窥镜管子都比D4要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径大可以最后用砂皮打磨一下,只适用于批量小的。但D4的孔要接的那么圆滑有困难,或者考虑直接上球头的 ...

倒霉的鬼子有X光,就和医院拍片似的,看的清清楚楚。我们也是4以上的用内窥镜检的。

网友:
我这边现在在加工一种40CrMoA材料的螺孔底孔,D22.3的孔深度170,底部是一部分尖头接圆弧过渡,以前普通高速钢刀具钻扩铰,加两把成型刀镂底,效率很低刀具损耗大,加工效果马马虎虎,现在改用成型内冷硬质合金,加工效率大幅度上升,质量得到改善,只是由于材料太韧,刀具消耗也比较大。后面准备用两把硬质合金钻,一把钻孔留余量,另一把成型内冷钻镂底。

网友:
我估计钻头钻不了,注意这个是SKD61的材料,可以考虑电火花,分粗精放电,这样光洁度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