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皮带输送机,但皮带总是跑偏,请教下怎么调节?

楼主(2015-08-15):
之前没做过皮带机,新做个10米长的输送机,但总是跑偏,不容易调整。
开始是驱动滚筒与从动滚动处跑偏,后面调整了下,就不怎么跑偏,但皮带在中间处总是偏下一侧,请教下这种情况要怎么调整?
不知道加挡轮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对皮带造成损伤?

楼主:
新人求助!

网友A:
主动辊和从动辊加挡边

网友(点评):
与挡圈有毛关系

网友B:
社区搜一下,说跑偏的多了去,总有一说适用你。

网友:
应该是两轴轴线不平行

网友:
你的主动辊和被动辊两端有锥度吗?

网友(点评):
笨想有没有

楼主:
辊筒没做锥度,应该没必要吧

楼主:
我想会不会是皮带本身有一定问题,因为皮带在前后辊筒都上基本不怎么偏,在中间位置就一直往一个方向偏。

网友(点评):
不要怀疑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社区搜一下,说跑偏的多了去,总有一说适用你。

大哥,别闹

网友C:
最好做做成带导条的输送带

网友(点评):
这种粘导条的有脱落的可能

网友(点评):
带导条固然好,问题不是出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做做成带导条的输送带

哥,已经做好了,这个以后再考虑

网友(点评):
加的三角带是粘上去的,可以用原来的加上去。不过记得滚筒和过渡板也要更改哦

网友D:
可以做中间凸出来!

网友(点评):
说的对,我以前做加工过这些,图纸上都有点锥度。有的主动轮上还要滚大螺距花纹。

网友(点评):
说的不错,其实皮带跑偏还与皮带的松紧程度、两轴的平行度以及转速等有关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书

网友(点评):
这个尺寸怎么把握?以前这样弄过,结果跑得更厉害了,不知道锥度多少合适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禁忌手册 某宝上搜一下!

网友E:
如果,你这个传输带速度不快的话。这个可以加纠偏装置的,旁边只放档块会损坏皮带.这种纠偏装置很简单,只需要两个滚轮,两个位置传感器,简单的逻辑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皮带有问题,两边不一样长,或者带两边张力不均。

网友(点评):
我看上面的皮带呈弧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动轴和被动轴不平行 在被动轴那加个调整平行的了好了

网友(点评):
从动辊筒有安装一对UCT轴承,就是调好了辊筒处,中间皮带还是往一边偏。

网友(点评):
两端不跑偏,只有中间跑偏。是不是中间过渡板的问题

网友F:
调一下两辊的垂直度,这个不难,经常在现场调皮带了。

网友G:
把主动滚筒和被动滚筒的两端都车个锥度,轴向30到50mm,径向2到4mm,自己把握一下,然后再调平行,这样才运行稳定。三十年的输送带经验,不用谢。

网友(点评):
滚筒外层包胶的可以车锥度么?另外现在情况是主动与被动滚筒皮带都调到中心位置时,中间的皮带还是往一边偏

网友(点评):
可以车的。没有锥度的话皮带不稳定,总是跑偏。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中间跑偏,有可能是皮带两侧支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中间凸出来!

这书看起来怎么像公司内部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一下两辊的垂直度,这个不难,经常在现场调皮带了。

可以车的。没有锥度的话皮带不稳定,总是跑偏。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把之前楼说的中间凸的叫做调心托辊,主动轮和从动轮之间加几组调心托辊试一试。我以前的公司做的是物料输送的,槽断面是倒梯形的,用的调心托辊是立辊挡边或调托辊角度使输送带找正

网友:
滚筒做成鼓形的形状,中间鼓,两头稍微小一点

网友:
前面12楼已经贴图出来了,就是那种鼓形的,米思米上面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辊筒没做锥度,应该没必要吧

辊筒需要做锥度,中间一段平的,两侧是带锥度的,这样皮带就会对中,不跑偏了。。。

网友:
滚筒中高即可

网友H:
滚筒中高即可,不会错!

网友:
跑偏最主要是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达不到:比如
这么长距离安装怎么保证这两根轴处于平行状态?很难的所以结构要调整
跑偏最主要是不平行。或者在安装时设计安装工具,采用锥形轴都不是好办法。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才是重点,因为楼主的输送线还是比较长的,需要保证两个轴的平行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中间凸出来!

这是什么原理了?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滚筒中高即可,不会错!

请问中高是啥意思啊?

网友:
滚筒带沟槽    皮带有带斜边的 凸起的    西格林的皮带

网友I:
    皮带跑偏有几个原因:
1.皮带接头不平。也就是皮带对接时,中心线对得不好;
2.机体安装时,中心线不一致。也就是机头、机尾、和中间托辊架的中心线重合性差,或两滚筒不水平;
3.滚筒加工时同心度不好,有大小头的情况;
4.托辊的接触均匀性差,产生不均匀阻力(特别对短皮带最明显)。
      其实在皮带机加工和安装时,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只是差距的大小,所以需要调整,需要调试,也就要求,皮带机设计时,需要设计可调位置,大多带式输送机设计时,除前面几位社友所说的滚筒要设计成中间稍大,两头稍小的情况外(对橡胶带作用较大,对帆布带作业不明显),最好滚筒的安装孔或轴承座孔设计成腰形孔,保证滚筒上下水平可调,滚筒前后倾斜,可调机头、机尾架地脚螺丝,托辊尽可能设计两到三条备用安装调整槽,以便调整托辊阻力。
      一般来说,皮带跑偏的调节方式是:跑偏量大,调滚筒,跑偏量小,调托辊,皮带向哪边跑就证明哪边得运行阻力大,需要释放阻力或增加另一边的阻力,使两边阻力达到适当均衡。
     当然,所有调试都必须建立在制造和安装能达到设计要求的基础上,如果相差太离谱,就没法调了,该怎么做,也就不用我说了。
     不知这样回答,对楼主可有提示。

网友(点评):
真正不行,可考虑垂直旋转小滚子挡偏,但这种做法非不得已不用,毕竟对皮带的带边有适量磨损,皮带的带边没皮带的带面质量和耐磨性好。

网友:
中间直径较两端稍大一点的鼓型轴,根据长度直径不同可选中高不同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皮带跑偏有几个原因:
1.皮带接头不平。也就是皮带对接时,中心线对得不好;
2.机体安装时,中心线不 ...

小弟按前面大家的说法重新调整试下,调试好再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中间凸出来!

哥,求截图的书名!我对皮带运输机的感觉就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认识的许多工程师,包括我自己,总是做不好它,或者,有时候,这种做好了,那种又做不好!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微结构!
再次求书名!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禁忌1000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皮带跑偏有几个原因:
1.皮带接头不平。也就是皮带对接时,中心线对得不好;
2.机体安装时,中心线不 ...

好吧  我不会用点评,再打一遍字
要是哪本书能把输送带的设计和安装调试的细节和注意事项都列出来,并以3D的示意图来画出来,该多好啊!
要有这本书,我一定买!

网友(点评):
回头,我给你总点资料,现在设计方面的书有的,但调试方面的资料只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中间凸出来!

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中间凸出来!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机械设计禁忌1000例

网友:
做過20m的,加防跑偏肋

网友:
张紧装置上,朝哪边跑就调紧哪边。

网友:
最好将棍和带加定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吧  我不会用点评,再打一遍字
要是哪本书能把输送带的设计和安装调试的细节和注意事项都列出来,并以 ...

@老农问天     那就太感谢了!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多定位,张紧

网友:
公司的产品有输送带

网友:
楼主现在的问题不是主从动轮的跑偏,而是皮带中间部分的跑偏,主从动轮即使做成中凸结构,照样会出线这种问题,因为调节后皮带两边受力是不一样的,必然一边紧一边松,那么皮带就会向松的一边跑(即使主从动轮不跑偏)

网友:
两轴不平行

网友:
大家都说了这么多了,我就不说了。呵呵,

网友:
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做做成带导条的输送带

一般外面做的皮带机构,中间都要带这种导向胶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动辊和从动辊加挡边

不太好

网友:
张紧轮,加橡胶筋

网友:
带轮中间凸起

网友:
同意涨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这个传输带速度不快的话。这个可以加纠偏装置的,旁边只放档块会损坏皮带.这种纠偏装置很简单,只需要 ...

速度15米/分钟,可变频调节

网友:
太长了 分成几段不行吗

网友:
调整一下头尾辊的轴头位置,应该也可以解决问题,普通的纠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做做成带导条的输送带

以前也用过,效果蛮好的

网友:
主从动轴加挡边,选用带导向的皮带

网友:
太长了,中间有没有涨紧和调整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做做成带导条的输送带

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
没有不跑偏的皮带。可以加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做做成带导条的输送带

学习了!

网友(2016-04-22):
引用 网友C:
最好做做成带导条的输送带

这种皮带比较贵,我觉得主动辊和从动辊加挡边就可以了。

网友:
是滚筒的问题。滚筒要做成鼓型。就怎么也不会跑偏了。皮带的调节方法:跑前不跑后,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仅供参考。

网友:
主动轮带锥度,从动轮两端要能调整

网友:
你好!
我以前做过18米的,后来也调整好了。
耐心慢慢调。
跑松不跑紧。

网友:
皮带中间加跟筋

网友:
两侧焊侧挡边

网友(2017-04-11):
引用 网友G:
把主动滚筒和被动滚筒的两端都车个锥度,轴向30到50mm,径向2到4mm,自己把握一下,然后再调平行,这样才运 ...

学习

网友:
这个是普遍的问题,需要装配调整。

网友:
应该是主动轴与从动轴平行还有就是输送带要跟架子保持平行,我们做的传送带也有这问题,后来发现支架不是水平的。你可以看看你的细心看看肯定有哪个地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做做成带导条的输送带

会脱落的,而且这个宽度是40,那个看起来比较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中间凸出来!

以前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方法解决的

网友(2017-12-28):
刚入行学习矿山机械,正在学习带式输送机,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