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材质瓶子粘合制作

楼主(2015-08-16):
盖子为P0M材料,瓶身为PC材质,须粘好胶水,承受1Kg压力禁止漏气。有制作过类似产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能详细一些吗?

网友(点评):
我Q408623928 告诉我传真传图纸给你。

网友:
pom不粘胶,

网友(点评):
POM位置是普通螺纹连接的。不用粘。主要是瓶身和瓶底部。

楼主:
已经做好的实物,密封性较差。合格率低。: Q% C7 M  K2 w

网友:
如果要求高,PC部分可以整体加工或者产品结构更改下 啊,为啥一定要粘接。粘接的密封性能强度难保证啊,感觉很好修改的啊

网友:
你这个不能漏水的呀 ,产品做好了,不做气密性测试?

网友:
全自动点胶机的料筒啊,之前不都是螺纹的吗,为啥要粘,建议还是螺纹吧,再或者超声波溶解看看,没必要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