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人RV减速机输入轴设计与加工?

楼主(2015-08-16):
公司买了帝人(纳博特斯克)的RV减速机,但输入轴要自己加工,怎么设计输入轴?主要是尺寸形位公差怎么选择?还有加工方法是什么?不知道论坛有没有人用过,望不吝赐教。

网友:
我知道的很多厂都是加工不了的,不知道哪位大侠晓得哪有可以加工的厂家,很多都是出图后委托纳博加工的,之前也找过别的厂家做过,但是一装上去噪声刺耳,也很头疼,但纳博的货期太长,很烦人

网友:
之前用过,要求比较高!

网友A:
我们经常用,一般要求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经常用,一般要求就可以

加工方法是什么?加工基准是什么?

网友(2019-06-06):
你好,请问你有用过帝人RV-C中空系列的减速机吗?他这种减速机要如何设计他的固定座啊,另外就是电机输入端的小齿轮也是要配做的。能介绍下吗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也用帝人的,是比较麻烦,现在我们用村田的代替了,成本降低了一点,初步看了效果还可以,可以达到精度的要求。

网友(2020-04-18):
一种方法是直接买帝人的输入轴;其他有特殊要求的话就是根据减速机图纸上的输入轴参考图纸自己设计就好了,前提是得向帝人要,模数和齿数,减速机减速比你选定后,输入轴齿数就定了

网友(点评):
硬度太高加工不了中心孔和键槽,后来是用电火花一点一点打出来的。

网友(2021-08-05):
加个联轴,后端自己设计加工

网友(2021-10-01):
买减速机标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