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图爆炸提取单个零件问题

楼主(2015-08-16):
本人想把一个装配图爆炸提取保存单个零件,请老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二维还是三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维还是三维?

三维的。我现在只能隐藏其他零件来看单个零件不知道可否?但是这个装配图有曲面错误,错误的无法隐藏。老师请您教教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维的。我现在只能隐藏其他零件来看单个零件不知道可否?但是这个装配图有曲面错误,错误的无法隐藏。老 ...

用的什么软件?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是要把其中一个零件提取出来另存?你直接把图纸另存一下,然后把不用的都删掉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是要把其中一个零件提取出来另存?你直接把图纸另存一下,然后把不用 ...

solidworks,学生太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学生太笨了

也就是说解决了?

网友B:
解决什么玩意,那叫解决吗,简直是扯淡。人家要的是爆炸后的装配体保存为一个零件文件。还一个一个删除,
解决起来非常简单,爆炸图是作为装配体文件的一个配置,保持爆炸状态下直接将装配体文件另存为零件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什么玩意,那叫解决吗,简直是扯淡。人家要的是爆炸后的装配体保存为一个零件文件。还一个一个删除, ...

能详细说一下吗?老师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了,如果你不懂,说明基本功不行,好好研究装配体文件是什么,装配体文件如何转换为零件文件,装配体文件的爆炸图如何设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解决了?

基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