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系统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16):
使用吸盘来进行取袋和开袋,然后灌装。可现场粉尘污染很大,使用一段时间后,真空度降低,故障率增加,过滤器滤芯更换的很频繁。感觉在粉尘较大的场合不适合用真空发生器来产生真空,求助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吗?

网友:
路过,没碰到此类情形,仅表示关注,学习。

网友:
水泥?面粉?
我觉得可以从收尘上考虑。
扬尘治理可是个大工程。
现在的水泥厂的包装,也不是那么烟雾弥漫了。

如果需要,可以设计收尘系统。为了练手,初步考虑免费。
也有喷雾降尘的,可以配合使用。
关键看什么样的粉尘,含尘量多大。

网友A:
是否考虑是用真空泵?真空泵管路一定要加过滤阀,对泵要保护作用。
在真空管路中加一个电磁阀,在需要真空的时候电磁阀得电,吸盘有真空。
是否可以加一个吹气装置,在吸盘工作前对准吸盘和袋子表面吹气一下,去除表面粉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考虑是用真空泵?真空泵管路一定要加过滤阀,对泵要保护作用。
在真空管路中加一个电磁阀,在需要真空 ...

目前使用的真空发生器,自带换向阀,在取袋开袋的时候真空吸气,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吹气吹灰尘。设备现在处理尽可能的密封状态,防止灰尘进入,也在关键部位做了些除尘装置。但还是没能防止灰尘的无孔不入。
也咨询过真空泵,真空管道回路中那必须有过滤器之类的东西,但是一般的真空泵也不能再灰尘较大的场合使用,影响寿命。有适合的真空泵推荐吗?或者其他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真空发生器,自带换向阀,在取袋开袋的时候真空吸气,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吹气吹灰尘。设备现在处 ...

你再咨询同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