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手动微调平台XYZ方向

楼主(2015-08-16):
需要简易的调节平台XYZ方向,只有单方向的也可以。
精度0.1以内
尺寸在400mm左右
看到都是精密小型平台,但是我只用于组合夹具的,所以有看过厂家的,求个联系方式,价格不要太贵.

网友A:
大侠,米思米手册上有你需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米思米手册上有你需要的东西。

misumi太贵,都是小尺寸的

网友(点评):
照着这个原理自己做个简单的就行了,我之前都做过这样的东西。原理不复杂的,X、Y方向你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普通的螺杆+滑块的结构,导轨不必做成燕尾槽结构。Z方向的升降若是你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弹簧+

网友(点评):
螺钉,也可以直接做成螺钉+顶块。这些很容易做到的成本也不高。若是你觉得精度不高,升降部分可以采用丝杠螺母,螺母固定,丝杠移动;水平X、Y方向也可以采用丝杠螺母,螺母不动,丝杠动即可。

网友:
misum确实i太贵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B:
楼主,要不你说个技术要求,我给你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不你说个技术要求,我给你做一个

尺寸450*350,XY可调,最好Z也可调!
精度在0.05mm以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尺寸450*350,XY可调,最好Z也可调!
精度在0.05mm以内。

怎么个可调发?行程吗?多长行程?负载多重,手动调节?

网友:
做没有太大的意义,还不如去网上买个,不用misimi照样可以

网友:
不用米思米,买个国产的也可以啊

网友:
具体点?我以前就做过一个,看你要投入多少,负载如何,有没有什么别的限制,例如材料,运动单元选择等

网友:
米思米太贵,小的也是自己做比较便宜

网友:
调节平台XYZ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可调发?行程吗?多长行程?负载多重,手动调节?

谢谢,蔡工帮忙找到厂家供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