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高精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5-08-16):
上周面试碰到一个问题,苦想了很久仍没想到解决的办法,请各路大侠多多指教。
有一块3mm厚胶板上面有很多阵列的圆孔,圆孔直径4mm,公差0到+0.02。
有一圆轴要穿过胶板的圆孔工作,圆轴直径4mm,公差-0.04到-0.02。
工作情况是:胶板固定,圆轴通过三轴机械手控制,要求圆轴能准确通过胶板的圆孔而不能碰到孔壁。
问题是:如何选择机械手XY轴的导轨丝杆和电机以满足工作要求。
经查资料,就算是THK的高精度直线模块,它的定位精度最高才0.02,满足不了要求。因为轴与孔的最小间隙才0.02,单边就0.01。如果直接选导轨丝杆达不到要求,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做到?请各位大侠帮忙出一下注意,谢谢。

网友:
太精细了,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坐等高手,精度太高了。

网友:
孔距多远?胶板孔距公差是多少?都会影响要求的定位精度,单看孔单边间隙没有意义,而且单边间隙最大应该是0.03。
重复定位精度一丝以内的直线模组都有。他出题考察你的不一定是用啥模组,而是对如何提高定位精度有没有了解
想精确定位少不了反馈的,三坐标测量机重复定位精度零点几个μ的都有不要说一丝了。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的观点,面试官看你对精度道理有没有概念,实际设计该机器的时候考虑的问题太多了,如胶板本身的公差,模组的精度,夹爪的精度等等,如果精度高的就加光栅尺实现全闭环。

网友:
没理解 定位 精度 和重复精度含义啊

网友:
多个导轨滑块组合应该可以提高精度和刚度,比如加工中心下面的那些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在资料上看到的精度,应该是小日本怕被退货而写的,真实的精度肯定不止。

另外,在硅胶片的上面放上一个精度更好的定位块,销子先过定位孔。。。。。。

网友:
看来楼主对机械和控制还没理解透。如果行程固定的话,任意丝杠都可以用。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这么高的一个精度,如何选择合适的外购件以满足性能要求。 如果直接的方式达不到,还可以通过增加另外的配置来满足。

网友:
可以用相机。

网友:
同意6楼的,2次定位

网友:
同意6楼的,

网友:
简单的办法是用机械手把工件放到导向柱上,由导向柱定位。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这么高的精度,如何选择合适的配件来满足性能要求。 如果直接选择满足不了,还可以增加其他配置辅助满足。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加光栅反馈呢,对丝杠进行非线性补偿,估计这两样都完事,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都没问题

网友A:
这个太简单,脑子不能那么死,可以用二次定位,哪怕你的导轨精度只有0.1,照样可以搞定的,
这样哪怕只有0.01的间隙都不会碰到孔壁,当然首先得你的胶板上的孔精度没问题

网友(点评):
确定胶板准确定位好,胶板的孔和轴的直径精度都没有问题,就是看运动部件的精度和控制怎样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
一般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杆都可以达到这个重复精度吧

网友:
这个问题,案件的孔恐怕是比较密集的,应该是很小行程内的2丝精度控制。一般市面上卖的,都是几百行程出现几丝精度,你这个或许是几十mm要求2丝精度,怕什么?电机伺服控制的,丝杆用C7滚扎的就行了。
调试的时候,如果最后差的比较多,还有补救办法的,在胶板上定位一块导向板,淬硬,孔一一对应,稍大一点,有个大倒角导向,轴上也有大倒角或圆角,就可以把轴完美插进去了。
就算是孔比较稀疏,间距比较大,也可以选廉价丝杆+定位板的办法

网友:
最可靠的是-----直线电机+CCD

网友:
同意六楼,

网友:
同意四楼和六楼,都是高手,可以参考。

网友:
学到很多,都是大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简单,脑子不能那么死,可以用二次定位,哪怕你的导轨精度只有0.1,照样可以搞定的,
这样哪怕只有0 ...

小弟想请教个问题,二次定位是什么意思?是先初步定位到孔位置,再精细定位(微调)吗?

网友:
可以加光栅尺闭环控制,可以达到+-0.003

网友:
我猜测,出这个题的本意是测试对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的理解。
线性模组的精度,是分等级的。高等级的模组国内不容易买到。实际精度还取决于装配技能。
线性模组还可以补偿,意思是,用精确的测量手段测定其误差分布,系统根据误差值做修正。
如果借助高精度的光栅尺之类的测量手段,做到实时补偿,就是一种闭环了。不过,这类测量很昂贵。

网友C:
我想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类似于高速插针机??? 呵呵

网友(点评):
对,差不多是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想请教个问题,二次定位是什么意思?是先初步定位到孔位置,再精细定位(微调)吗?

大概意思是 加一个导入,可以加我QQ,具体一两句解释不清楚 190538273  注明机械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类似于高速插针机??? 呵呵

不难做 主要程序难做一点

网友:
丝杠只做驱动用,用导轨导向。

网友:
为什么使用组合精度会变高?

网友(2015-09-23):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