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箱升降机蜗杆装配轴承

楼主(2015-08-16):
知道的朋友请给个建议,我一个客户做压力试验机,需要做非标的蜗轮涡杆升降机配套,但是我不知道里面蜗轮两头装的是什么样轴承。在网上找了一些图片参考了。有的是装平面轴承,有的装滚子轴承。升降机出力需要10吨左右,行程350mm左右。试压情况就是一个公路的路面,是圆形状,外圆100mm左右,高100mm。在保温60°情况下,压力可调,下压50mm左右把路面样品压碎即可。下面是网上借来的图片,外形是要做这样。谢谢大家!

网友A:
推荐推力轴承加圆锥辊子轴承。
我没弄过蜗轮蜗杆,我见一个机械式的千斤顶是这样配置的。30吨的,里面是螺母丝杠加锥齿轮换向,这个玩意很常见,可以拆一个看看。

网友B:
这种问题 不想回答,好基础问题, 去年还在公司的时候 做过一个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用的是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和推力轴承能承受的轴向力都比较大

网友:
前几天自已做了两台升降变速箱,承重方向用的是推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推力轴承加圆锥辊子轴承。
我没弄过蜗轮蜗杆,我见一个机械式的千斤顶是这样配置的。30吨的,里面是螺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给我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同时感谢楼上回复的朋友们,谢谢您!

网友(点评):
可能没说清楚,再加一点。圆锥滚子用来定位,推力轴承用来承受轴向力,另一边是游动还是固定看涡轮的要求。只可承受单向的较大的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不想回答,好基础问题, 去年还在公司的时候 做过一个

您好!这个模数是不是太大了,我忘了说,现在装好一台使用的是1.5千瓦四氟电机,5扭力,3000转。与升降机还配了一个1:10的星型减速器。拆开看了是蜗轮和蜗杆模数4.比数是1:25.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模数是不是太大了,我忘了说,现在装好一台使用的是1.5千瓦四氟电机,5扭力,3000转。与升降机 ...

老外是这么玩的,到了国内就变成这样了,两个推力球轴承理论上只实现了蜗轮的轴向定位,径向没有定位,但考虑到上下盖压紧后球轴承滚道的作用这样也可以用,但是当丝杆受倾覆力矩作用时两轴承会“很难受”,滚道易磨损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丝杆下部那个圈是起什么作用的?就是螺帽固定的那个东东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图纸,看了一会了解不少。第一次接触这个,这个蜗轮和蜗杆的图纸还不会画。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老外是这么玩的,到了国内就变成这样了,两个推力球轴承理论上只实现了蜗轮的轴向定位,径向没有定位,但 ...

那个是磁环,管子外面安装磁控开关,起限位作用,磁控开关作为输入接入PL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磁环,管子外面安装磁控开关,起限位作用,磁控开关作为输入接入PLC的

注意用磁环加磁控开关,外管需不锈钢(奥氏体型)或者铝管,磁环非强磁,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不想回答,好基础问题, 去年还在公司的时候 做过一个

大侠是什么样的轴承配置?图上看不清楚啊?能不能简单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外是这么玩的,到了国内就变成这样了,两个推力球轴承理论上只实现了蜗轮的轴向定位,径向没有定位,但 ...

老外的那个,我感觉径向定位也不怎么精确。
不过蜗轮和丝杠配合的螺纹部分比较长,有好处。
再一个10吨的压力,难免有许多的弹性变形,作用在蜗轮上,应该会造成蜗轮有一定的轴向位移,对蜗轮蜗杆的传动应该有影响吧。
另外这个还得考虑点稳定性的问题。最好选粗一点的滚珠丝杠。
这样的试验机,我感觉用机械传动的方式并不好。为什么不用液压的呢?
不对请斧正。

网友:
不了解这种升降机为何还要自己做。

网友(点评):
不是我要做,现在是客户要求我做,我也是被“逼上梁山”呀。先搞懂点基础,这个还是要给升降机厂家做比较稳妥。

网友:
装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磁环,管子外面安装磁控开关,起限位作用,磁控开关作为输入接入PLC的

你好!我的也需要限位,是不是只要装个磁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那个,我感觉径向定位也不怎么精确。
不过蜗轮和丝杠配合的螺纹部分比较长,有好处。
再一个10吨 ...

你好!这个我开始也建议使用液压的比较理想,机械要一直下压(下面安装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客户就是一定要这么做。

网友:
请问楼主,你会蜗轮蜗杆的实物画法么。
求教,谢谢!

网友D:
内部结构,圆锥滚子轴承,深沟球轴承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结构,圆锥滚子轴承,深沟球轴承都有。

谢谢!这个看着不像是升降机,比较复杂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看着不像是升降机,比较复杂啊。

这个是E+L升降机的部分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E+L升降机的部分图纸。

太复杂了加工成本比较高。过几天我做好成品发上来请你指点一下,谢谢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复杂了加工成本比较高。过几天我做好成品发上来请你指点一下,谢谢您!

进口产品本来就比较贵,厂里买了一套要20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口产品本来就比较贵,厂里买了一套要20万。

一套就要20万,这个没法比啊,我买一台升降机只需要2000元左右,预计自己加工在3000元以内。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不想回答,好基础问题, 去年还在公司的时候 做过一个

很专业!赞!
请教下,2套手轮分别何用途?这是蜗杆涡轮结构吧,顶升丝杆在上升过程中自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