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底座处螺栓受力问题

楼主(2015-08-16):
想到一个问题,如图(不计电机重量),感觉底座左端连接螺丝处应受拉力,因为从整体看,重物的拉力会使电机向右端(如图面对电机看)倾倒,所以电机底座左端处螺栓(未画)应受拉力。
但是,网上有段话是这么说的,
感觉也有道理,于是迷糊了,大家怎么看?

网友A:
那个截图里说,电机顺时针转,机座会有逆时针力矩,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截图里说,电机顺时针转,机座会有逆时针力矩,为什么?

电机转子作用到外壳上的反向扭矩是逆时针的

网友B:
网上有段话是这么说的,

看到楼主的这段话,直接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的这段话,直接醉了!

大侠来了,解释一下哈,先谢了

网友(点评):
直接看书吧,就是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认知。再就是将1#的图给简化,你应该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画画力的简化图先。

网友C:
我猜网上的那段话不是针对你这个图的吧~
网上的那段话适用于电机带减速机,~减速机又带负载。这个情况,减速机的底座对轴有一个限制位移的约束,仅仅允许转动。
而你这个图,电机轴没有位移限制,反而会收到一个水平方向的拉力。地脚螺栓的拉力,是因为负载的这个拉力对底座产生了倾覆力矩,而产生的。
总之,虽然电机的转向一样,负载情况不同,机壳收到的反作用力矩也不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万变不离其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来了,解释一下哈,先谢了

直观看,就是只受个拉力,有倾覆趋势,所以底座左端受到拉力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网上的那段话不是针对你这个图的吧~
网上的那段话适用于电机带减速机,~减速机又带负载。这个情况,减 ...

大侠猜的对。原问题不是针对这个图的。原问题是这样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受力状态分析,假如电动机匀速旋转,电磁力矩与负载力矩相平衡,那这时,机座受什么力?

网友(点评):
机座除受重力等以外,主要受与电磁力矩相等的反力矩。反力矩是由螺栓的固定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