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时切断

楼主(2015-08-16):
有4种直径相同长度不同的物料现有一款FX2N一块,想实现一下动作分段记数功能如何编程?
1.比如触摸屏里输入5段按下启动,送料电机启动并开始计时到一定时间就切断

网友:
这不是小学生的应用题吗??

速度乘以时间等于长度

长度等于每段长度乘以数量

网友:
这个和皮带秤计量物料有点类似
皮带秤的计量是一个传感器测速度,取样值是米每秒,一个测量单位长度的重量,是千克每米,结果相乘,就得到了千克每秒。

你这个定时切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定位,你要是切钢材,还得考虑切削时间,夹具等。要是塑料什么的可能不用考虑那么多。
仅供参考。

网友A:
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一下。
1.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刹车稳定性怎么样
2.送料机械部分一致性是否很好。
3.料的长度控制,你是靠电机转多长时间来控制,还是选用那种步进电机,靠光栅脉冲来控制的。
附件是我写的简单程序,是用时间来控制电机停止的,从而来控制料的长度。程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一下。
1.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刹车稳定性怎么样
2.送料机械部分一致 ...

电机是220V单相电机靠时间鼎长,切断是24V直流电机不要求太高的精度,实现要求的动作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220V单相电机靠时间鼎长,切断是24V直流电机不要求太高的精度,实现要求的动作就行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你可以实现的。
使用步进电机加驱动,在软件中可以设定补给量,可以柔性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