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转换问题

楼主(2015-08-16):
尺寸无法标注

网友A:
提示没错呢,你那是投影出来的圆弧,看上去像圆弧而已,但实则是样条曲线。
这说明你在这个位置标注本身是不合适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手工画一个圆弧和那条曲线重合,然后再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没错呢,你那是投影出来的圆弧,看上去像圆弧而已,但实则是样条曲线。
这说明你在这个位置标注本身是 ...

这个对方拿过来的,没有二维,只有三维。只能自描了吗?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