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机械有正在使用空压机的吗?

楼主(2015-08-16):
在网上买衣服很多都是广东那边生产的,听老爸说都是小作坊,这种方法也不错,只要质量过关,销量不会太差,请问正在做纺织业的,或纺织机械的有正在使用空压机的吗?

楼主:
空压机技术没有其他小机械日益更新,但进步不小,现在已经更新到了伺服变频螺杆空压机,节约30%以上

楼主:
有对空压机了解的可以过来聊聊

网友:
前后逻辑通顺吗?

网友:
只要稍微有点自动化的公司,就会用到空压机。阿特拉斯的空压机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压机技术没有其他小机械日益更新,但进步不小,现在已经更新到了伺服变频螺杆空压机,节约30%以上

没那么绝对的,和工频机比较,有些不但不省电反而更费电

网友(2016-02-17):
2楼的回答太假。。。

网友(2016-04-13):
我们这边好像有

网友(2018-08-07):
空压机售后、租赁、维修————18602966459(微信同号)

Q: 2635396995

“ 开山 ”  品牌各系列,空压机、钻机钻车、凿岩设备。

网友:
选择空压机千万不要盲目

选的好了,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还省电省耗材

选不好,那就是整天糟心

采购须知:1.压力与排气量相匹配。
       2.注意用气场合和用气条件。
       3.告知所需压缩空气的质量。

首先,不推荐活塞机,购机成本是低,但是后期看不见费钱的太多,故障率高,噪音还大,使用成本高。

其次,推荐螺杆机。购机成本一般,使用效果不错,只有三滤是易损件,寿命长,故障率低,可无人值守,节能静音,

再次,是涡旋机。购机成本较前两个微高,后期维修低,使用效果也微好。

所以,根据你自己想到什么效果,自己经济又如何,擦亮眼睛 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