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具的设计

楼主(2015-08-16):
请教大侠们,这三个冲压件的加工工艺。谢谢!

网友A:
这明明是钣金件,怎么是冲压出来的呢?

网友:
东西都比较简单,不知道楼主是练习还是真有此零件,第二个左边两折弯处应该要设计止裂槽的,楼主新人吧?

网友(点评):
经验丰富

网友:
落料,冲孔,压型,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明是钣金件,怎么是冲压出来的呢?

缺乏基本常识,钣金件也可进行冲压呀.再说这图上的零件肯定是要进行模具冲压才能形成的,靠钣金折弯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第一个弯脚处确定是直角么?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够详细啊

网友:
批量的话可以开模具

网友(2015-11-01):
得看量啊,量大,4#正解,如量不大的话,备料-数冲(或激光)-折弯

网友B:
4# 我想知道第二个没有止裂槽怎么落料

网友:
材料弯曲时,其圆角区上,外层收到拉伸,内层则受到压缩。当材料厚度一定时,内r越小,材料的拉伸和压缩就越严重;当外层圆角的拉伸应力超过材料的极限强度时,就会产生裂缝和折断,因此,弯曲零件的结构设计,应避免过小的弯曲圆角半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 我想知道第二个没有止裂槽怎么落料

工艺槽 槽宽k≥t;槽深L≥ t+R+k/2, t是料厚,R是槽半径

网友:
你这个还没设计好吧?钣金件的倒角不像你这样的。
精度要求不高的,先做孔后折弯,孔可铣可钻。
要求高点的要先折弯后做孔。
看样子你板厚有5~6mm吧~

网友:
产品尺寸有多大这个 有尺寸才知道应该怎样开这个磨具啊

网友(2016-03-20):
落料冲孔成型

网友(2016-08-19):
这个不难

网友(2017-04-30):
量大连续模

网友:
沖壓折彎模具,太簡單了,

网友(2017-10-19):
下料 折弯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