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采购一台工业机器人,请教

楼主(2015-08-16):
部门最近准备采购一台工业机器人。由于经费问题,可能考虑scara,对于scara的厂家不太了解,网上的信息大多是关于六轴的。想请教下各位大神,库卡是不是没有scara类型的机器人,官网上没看见。scara网上信息最多的是爱普生的,是不是爱普生的做的最好?还有,关于六轴机器人的四大家族,各自都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小弟确实没接触过,获得的信息都只能是网上,特此请教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放在 设备里面的低惯量 低负载的   爱普生  三菱    4轴平面很有 优势(性价比  控制稳定性)。
例如  药品分拣  视觉分拣 检测   SMT 线路板检测
其他品牌的 也有 性价比不高  毕竟一个公司 都有”拳头“  产品,路铺的太广 容易出问题 。
楼主  选个机械手 要明确干什么啊  ”乱挑 “达不到效果  也没有意义。
选大公司的有个好处 :可以要求做培训  可以有机会参观 他们的研发中心啊

网友(点评):
请教只购买一台也能要求培训吗?

网友(点评):
一只你在哪啊? 远了估计不行 上海反正可以 。

网友:
我还是觉得FANUC的是中等精度,中等价格,备件也好买,R—2000的卖给我们也就40万,你们可能更便宜。培训你签合同可以要求,或者他们送培训名额,或者,培训打折

网友B:
爱普生,雅马哈算是SCARA做的最好的

网友:
咱是做什么用的,焊接还是搬运,或者是喷涂、码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 设备里面的低惯量 低负载的   爱普生  三菱    4轴平面很有 优势(性价比  控制稳定性)。
例如  药品 ...

谢谢大侠,领导给的要求是买个回来研究研究,生产哪些地方可以用。但是价格不能太高。我们公司是做电子产品的。我觉得插件,装配,打螺钉等都可以用。低负载,小作业半径的都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普生,雅马哈算是SCARA做的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