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和1毫米的金属线膨胀系数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5-08-16):
如图,1米和1毫米的线膨胀系数是一样的吗?

查表已知碳钢的线膨胀系数为0.0012%,

假设我用碳钢,常温下尺寸为1米,温度升高1度,可伸长0.012mm,

但如果常温下尺寸为1毫米,温度升1度,也可伸长0.012mm吗?

还是需要把米换算成毫米再计算?

第一帖,特此求助。

网友A:
楼主你理解的很对,另外你可以从我这借钱,利率一年1%,也就是一万块出利息一百块,便宜吧

现在我借给你一块钱,一年后利息也是一百块的,理就是这个理,现在就签字画押吧

网友B:
既然已查表,那应该知道膨胀系数只和材料有关!
既然是碳钢,同一温度下,膨胀系数相同!
至于下的膨胀量,只要前后单位保持一致就行!不能搞混了,前面是米,后面也是米,前面是毫米,后面也是毫米!
1M*1*0.0012%=0.000012M=0.012MM
1MM*1*0.0012%=0.000012mm

网友:
如果是米换算成毫米只需*1000!
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数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查表,那应该知道膨胀系数只和材料有关!
既然是碳钢,同一温度下,膨胀系数相同!
至于下的膨胀量 ...

我这人就爱钻牛角尖,明知道可能要换算,但是总有一种思想促使着我乱想。。谢谢大侠耐心解答。

网友(点评):
纠结不纠结你是“人”这点,需不需要别人来确定下;常识性问题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理解的很对,另外你可以从我这借钱,利率一年1%,也就是一万块出利息一百块,便宜吧

现在我借给你 ...

大侠好风趣,其实我知道要换算,只是内心有一点点怀疑。。。谢谢大侠。

网友:
XXXX系数是无量纲参数,线膨胀系数也一样,是一个百分比,就是得出的结果和原来数值的量纲是一样的。
原来是毫米得出的就是毫米,原来是米得出就是米,各种长度单位,丝,寸、厘,等等都是一样的。
另外,这个是线膨胀系数,强调“线”,不是体积膨胀,体积另有计算。这个参数与温度并不是完全正比的。

网友:
计算时单位不能变。

网友:
查数据查清楚了再发问,有这么标线胀的?
线胀系数啥时候说用百分比了?扯淡!
记住了线胀单位是mm/摄氏度/mm. 搞清楚了再谈

网友(点评):
摄氏度确定的情况下,mm/mm不就是百分比?

网友(点评):
搞清楚线胀变化再说话,如果可以简单写百分比,弄这么复杂的单位干啥

网友:
技术是严谨的,楼上的大侠们一说,我还真感觉有点不对。那么就真的得截图看一下,
哎,大概是记忆力确不如以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