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纸上六方的标注是不是过定义了?

楼主(2015-08-16):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纸上六方的标注是不是过定义了?

补充内容 (2015-8-17 19:45):
继续补充一张图纸,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没有啊,标准很合规矩

网友A:
27的尺寸是确定六角形的大小,直径30表示这个六角还要上车床车一刀,仔细看这个六角,并不是尖角而是圆弧

网友B:
标准很合规矩,两组尺寸,缺一不可!此六方不一定就是此30圆内接正六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的尺寸是确定六角形的大小,直径30表示这个六角还要上车床车一刀,仔细看这个六角,并不是尖角而是圆弧

明白了   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标准很合规矩,两组尺寸,缺一不可!此六方不一定就是此30圆内接正六边形!

不太懂你说的意思,30直径到底是什么尺寸,是车刀的圆弧尺寸吗?

网友:
没有,但是上下图形好像不太谐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的尺寸是确定六角形的大小,直径30表示这个六角还要上车床车一刀,仔细看这个六角,并不是尖角而是圆弧

原来如此

网友D:
没过定义,还少一些东西

6方尺寸27没有给减偏差,直径22和直径30还应该一个倒圆角(应该给个角度),下图还少了一根中心线~

另外这东西上车床干,按照国人的习惯,此图应该把这个接头放倒

网友:
并不过定义啊,很符合常理。。

网友:
4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你说的意思,30直径到底是什么尺寸,是车刀的圆弧尺寸吗?

就跟倒圆角的作用是一样的 六方有公必有母 进母的时候好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过定义,还少一些东西

6方尺寸27没有给减偏差,直径22和直径30还应该一个倒圆角(应该给个角度),下图 ...

网友:
标注对边、对角完全正确,相同对边可以标注不同对角尺寸

楼主:
存在那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你说的意思,30直径到底是什么尺寸,是车刀的圆弧尺寸吗?

车30圆后铣27的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