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筋自动上料机构,请教

楼主(2015-08-16):
鄙人手上有个自动化项目用来生产一种皮筋发圈。这种发圈先用切割机切除一定长度的皮筋,然后放在铆合机上铆合上皮筋压扣。
因为这个皮筋偏软,用一般的机构没办法很好的上料,选料,卡位,然后弯曲铆合。我想了很久一直没有想出一套皮筋上料的机构,希望大家能给我出出主意,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机构可以对这种一段段的皮筋实现自动化上料。

加工后的皮筋发圈

加工后的皮筋发圈

皮筋扣

皮筋扣

网友:
帮顶一下,感觉就很难!

网友(点评):
这个工艺有问题,他们人手工这么做,自动加工工艺不能这么排,做个多半圈的送料圈,引导皮筋进入夹子,切断皮筋,压合。

网友:
顶一下,等大师解答

网友:
坐等大神 学习学习

网友:
没做过,也不会,顶一下

网友:
来学习学习,坐等大神吧

网友A:
切断和铆合分开做肯定不行。

网友(点评):
哈哈!佩服,俺也只能想到这类类似成熟方案

网友:
同意楼上,不切断之前先定好铆接的位应该会容易些

网友:
和八楼想法有一致性,切断后两端头夹持增加难度

网友:
请问橡皮筋原料是很大一卷的吗?
目前有一个大概的思路

网友:
可以把待加工的皮筋拍个照吗?

网友B:
夹子夹住头,绕在一个可调长短机构上边,夹住另一头,剪断,把头顶进铁片,进一步压紧,再转绕.......

网友:
这个贴应该要顶起来啊....

网友:
铁片进料 用振盘  ,咬紧参照订书机。夹头是要露出铁片夹的部分。

网友:
自动方案   伺服+气缸+针型夹持器,走8字型卷料(可以做个仿形槽)  热压固定   移栽(伺服)  铆接(振动盘上料 )气缸
也可  热压和铆接一起  要控制好温度   或者点胶后 送料热铆接。

网友:
肯定又是一项复杂流程,祝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
帮顶,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如果原料不是条状,改为筒状行不行,可以直接切成圈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子夹住头,绕在一个可调长短机构上边,夹住另一头,剪断,把头顶进铁片,进一步压紧,再转绕.......

嗯嗯。谢谢您的方案。有点儿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断和铆合分开做肯定不行。

刚刚看了其他几位大侠的回复,明白过来了,虽然切断,铆合连接起来需要协调两者速度,但这确实最可靠容易实现的方案。谢谢老师了

网友:
上料,切断,成型,铆合,下料

网友:
整合工艺,学习啦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动作有点多,机构应该会很复杂吧,楼主做好了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

网友C:
好像记得有类似的机器

网友:
能用磁铁吸住那个金属扣吗?

网友:
这个不难的…

网友:
按照楼上的做法是可以的

网友:
顶一下,也希望楼主有了方案和想法后给大家一个回复。

网友:
我见过一种电线自动切断剥皮,压端子的机械。可以用其原理。整捆的皮筋 切断后位置不变,不松开,那么就有一端是固定住的。在抓取另一端,就容易多了,应该很容易实现。

网友D:
皮筋两端在夹持状态下切断,切断后利用凸轮机构将两端的夹持机构做绕圆翻转后对接;同时振动盘将皮筋扣规则阵列,铆合机构吸去皮筋扣移载铆合。为提升产能,可考虑夹持切断做成双工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断和铆合分开做肯定不行。

这个难度应该主要在定长

网友:
以前做过一款切割弹性密封胶带的机器,长度控制得还可以,2.5M长公差正负2CM
步进电机拉绳子,用一编码器从动旋转检测长度

网友:
是不是可以把橡皮筋缠绕成螺旋状,然后切断铆合变简单了

网友:
震动+ 视觉+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筋两端在夹持状态下切断,切断后利用凸轮机构将两端的夹持机构做绕圆翻转后对接;同时振动盘将皮筋扣规则 ...

嗯嗯。这个方案挺不错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记得有类似的机器

是什么样的机器?

网友E:
可借鉴线材端子机的做法,一边进线一边压合.

网友:
皮筋的上料,采用两个步进电机,一个用于成对滚轮拉,一个用于送料,中间采用编码器连接一个从动滚轮,这个送料机构有点类似标签机送料机构,后续的机构可参考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感觉切断铆合应该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直接对皮筋进行一段一段的上料。但是我就是担心铆合的速度跟不 ...

捡和铆做一起不行吗

网友G:
橡皮条采用摩擦轮送料,锁扣送料可设计在切口位置,在橡皮料切断后又下而上送件托住橡皮料,同时实现收口卡紧动作,楼主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橡皮条采用摩擦轮送料,锁扣送料可设计在切口位置,在橡皮料切断后又下而上送件托住橡皮料,同时实现收口卡 ...

您好,能详细说一下”拖住橡皮料,同时实现收口卡紧“的机构吗?”

网友(2015-09-16):
坐等大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断和铆合分开做肯定不行。

不切断又怎么铆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借鉴线材端子机的做法,一边进线一边压合.

正是。端子是单端,lz是两端。

网友(2015-10-26):
这里面的人才很多,我是过来看的

网友:
顶一下,需要用到工程塑料机加工可以找我哦

网友:
等大师解答

网友:
有类似现成的案例:一边切,一边铆合。你看下日本高速橡筋拼接机。国产的有个叫广州科祺自动化公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