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水龙头,无说明书,希望你一次搞定,且不漏水

楼主(2015-08-17):
2楼附上一个典型冷热进水的水龙头,看着也挺简单,
提醒一句,别忘了面盆的孔,最好也别让管子别劲儿啊!
另外我看了一下管子,好像冷水管和热水管的接口部也不一样的,
有明白的介绍介绍,冷水管与热水管的区别。

楼主:
挺简单的东西,欢迎各位看客说说你的安装顺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简单的东西,欢迎各位看客说说你的安装顺序

卫浴行业我们推荐用快插接头连接管路,相比螺纹快拧,快插接头方便快捷,只是成本上只有大品牌才会考虑。

网友:
先把5,3套在6,7管子上,再一起把管子6,7穿过面盆的孔,再穿上2,4,然后把管子6,7拧到1上,直接拧紧,然后拧上4,拧紧,把胶垫2放正,落下,把水龙头摆正,把胶垫3推上,拧上螺母5,即可。

网友A:
如果楼主手里是这个,不知道又有什么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手里是这个,不知道又有什么说法

这说明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