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子链输送线,这种结构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15-08-17):
求自动化大神,具体看图,绿色的部分是障碍物,中间准备用两块板對夹。这种结构需要注意哪些?张紧用哪个轮子合适?

网友A:
链条紧紧靠着障碍物?
不妥当吧。

网友:
上面两个链轮的间距可加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紧紧靠着障碍物?
不妥当吧。

中间有距离的,这两个线体的动作  -向左-顶起-再向左-落下,目的就是把木托盘放到相垂直的滚筒线上,线体的右边人工放托盘 有六种规格。

网友:
从结构上看,最下面链轮的上下位置没什么要求,做张紧轮最好,不知你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