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手动清洁滚筒的装置,请教

楼主(2015-08-17):
如下图所示,目前公司传送货物的滚床很容易变脏,影响产线里的洁净度。想设计一个手动清洁滚筒的装置,求教各位大神有什么意见?最好附上说明图。

1. 滚筒直径60mm,滚床宽度约为1200mm。滚筒表面SUS304不锈钢(亮面).
2. 污染物主要是胶粘物,很难清洁,前期试验过化学品清洁,效果不大;目前主要是人工手动刮,效率低,且容易损坏设备。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啊

网友A:
目前清洗设备主要清洗方式有高压水清洗(有热水和冷水两种)和毛刷清洗,如果条件允许对于胶粘物来说高压热水清洗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图片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清洗设备主要清洗方式有高压水清洗(有热水和冷水两种)和毛刷清洗,如果条件允许对于胶粘物来说高压热 ...

我们是洁净车间,高压水清洗不现实。毛刷很难弄掉。胶粘物在上面,我们现在都是用刀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在哪?

图片上传老是提示错误

楼主:
老是 提示 Serve IO Error !

是不是公司把端口封了,不让上图?

网友C:
化学品清洁总会有一款有效果的,除胶可以试试PMA,味道很大,以前我们用来溶解油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学品清洁总会有一款有效果的,除胶可以试试PMA,味道很大,以前我们用来溶解油墨

滚床传送的托盘底部经常会有胶粘,再混合一些异物。
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比较容易坏,做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正在学习,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