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贴图问题

楼主(2015-08-17):
1、SolidWorks贴图时,是否可以将所使用的图片底色改为透明?
2、所用贴图,在对应的工程图中,显示样式是消除隐藏线的情况下,如何得到工程图(在显示样式是上色的情况下可以)?
3、包覆功能能否插入图片?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用掩码。

网友:
回答第二个问题 贴图在工程图中的消除隐藏线显示方式中是显示不了的,因为没有上色。

但可以草图图片方式,在模型文件中使用草图图片为模型表面建立一个图片,然后在工程图中使用消除隐藏线显示方式,虽然模型没有上色,但图片仍然能显示。

网友A:
最后回答第三个问题,包覆的特征用做什么的,是形成浮雕,蚀雕用的,你贴图片有什么用,只有草图形状才会让软件作出浮雕或蚀雕的效果。如果你只是想让贴图贴到曲面上,则直接在曲面上使用贴图功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回答第三个问题,包覆的特征用做什么的,是形成浮雕,蚀雕用的,你贴图片有什么用,只有草图形状才会让 ...

多谢多谢!

网友:
不错啊,大神解答的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回答第三个问题,包覆的特征用做什么的,是形成浮雕,蚀雕用的,你贴图片有什么用,只有草图形状才会让 ...

您太好了!我等新手多谢了!

网友:
多谢,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