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铝2A12上螺纹孔的螺纹强度,请教

楼主(2015-08-17):
硬铝2A12上加工M10螺纹孔后,螺孔强度如何,用高强螺栓大力锁紧且重复卸、装能承受吗?请教了!

网友:
螺纹强度可以自己先校核呀!

网友A:
要加这个。

网友(点评):
钢丝螺套?

网友(点评):
铝材或软金属在需要多次拆锁的工况时,都建议要加套的。

网友(点评):
是,不过钢丝是螺牙形式的,好多种。航空业铝件上常用。还有就是对付滑牙了的螺孔。他这强度不知道了,但要经常装、拆,估计不得不加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加这个。

很好的建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这个。

谢!原先是6061铝棒打螺孔加螺套,锁不死,想改用2A12,取消螺套,不知行吗?

网友(点评):
螺纹强度自己去计算阿。但你经常装拆,估计改什么也没用。加螺套锁不死,是你没装对。螺套跟转了。

网友(点评):
大侠,在这里的螺套就涉及到左右旋了吧?

网友:
螺套不是就那么一种的,你试试这种的,怎么能锁不死呢。你百度一下“插销螺套”,我这边上图上不去,要不就直接给你传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