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接头的疑点

楼主(2015-08-17):
接受一个水泥罐车,其中有个回转接头,从来没碰到过,求大师指点回转接头是个什么东西,作用跟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哪个部位啊?不是用液压马达驱动的么?怎么还有回转接头?
回转接头就是固定和旋转的结合。固定的外圈通油,内圈与设备旋转。~
我貌似说不清楚啊。在气动的机构上见过,液压还没见过。
压力大的话密封是个问题。

网友:
也来学一下

网友:
这项技术和产品,液压和气动都有,国内也有厂家在做,关键是你的转速和通路的要求

网友:
手边就有一个

网友:
回转接头时用来连接固定旋转部分的接头,实现你的油路正常使用

网友:
一个成熟的标准件,挖掘机上也有。4通,6,8通的好像都有,原理也很简单,几个同心圆槽加密封,横着接一组管,竖着接一组管,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
这种回转接头很多,介质有液压油,水,电的一般叫电滑环,挖掘机上部的回转就是用的回转接头

网友(2015-10-09):
楼主说的应该是回转接头,罐车用的一般属于结构简单,转速压力都不大,但是通径较大的一种,如图

楼主:
感谢详细的解释

网友:
其实旋转接头是一个安装部位不动,但是连接部位是可以旋转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