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铝2A12上加工M10螺孔后,使用高强螺栓大力锁紧,请教

楼主(2015-08-17):
请教:硬铝2A12上加工M10螺孔后,使用高强螺栓大力锁紧,且需经常卸、装,硬铝上的螺孔会有影响吗?求教了!

网友A:
一般应该装  钢丝螺套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该装  钢丝螺套 吧

谢了

网友B:
铝上面攻牙的强度本来就不行,还想经常拆卸。估计拆个两三次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上面攻牙的强度本来就不行,还想经常拆卸。估计拆个两三次就不行了。

是啊

网友C:
我查了一下2A12的材质性能,快赶上Q235板了,但是只要是经常拆卸的,都不抗用,你可以尝试使用钢螺套或是钢丝螺套都可以。
如果不差钱的话,就买欧洲的钢丝螺套,带防转的,而且精度高,就是价格高,一个得30多块钱;如果没那么高要求,市场卖的钢丝螺套一样能满足经常拆卸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一下2A12的材质性能,快赶上Q235板了,但是只要是经常拆卸的,都不抗用,你可以尝试使用钢螺套或是钢 ...

你说的欧洲进口螺套品牌能告知吗?谢!

网友:
铝材上的螺丝孔经常拆装螺丝,需要镶钢丝牙套。否则不管多硬的铝,也扛不住螺丝经常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欧洲进口螺套品牌能告知吗?谢!

什么品牌忘了,我记得好像是南京浩明 这个贸易公司代理的,你直接问他们吧,我记得好像是1000件起订,好像2000度欧来着。具体你问他们吧,是插销螺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欧洲进口螺套品牌能告知吗?谢!

我只能帮助你这么多了,剩下的就靠你自己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品牌忘了,我记得好像是南京浩明 这个贸易公司代理的,你直接问他们吧,我记得好像是1000件起订,好像 ...

谢了,你提醒后查到米思米有代理几种进口品牌的,谢!